CNCScreenDisplayV4.14

楼主(2020-11-01):
CNC Screen Display V4.14

[01] 环境

=====================================================

操作系统

Windows •

Windows 95

• Windows 98

• Windows NT 4.0 • Windows 2000
专业 •

Windows Xp
专业

• Windows Vista
业务 • Windows 7 专业
• Windows 8 专业 • Windows 10 Linux • Ubuntu 12.04 Lts

• Fedora 17

• CentOS 6.3

显示
: Windows 95/98/NT 4.0/2000 专业/Linux

= 640×480 或更高的分辨率,256 种颜色
(不允许使用 16 种颜色显示模式)。
Windows XP 专业/Vista 业务/7 专业/8
专业/10 = 800×600 或更高的分辨率,65,000 种颜色

硬盘的空置容量:2000字节或更多

1. 在某些情况下,由于个人电脑的种类、性能和
使用条件,无法实现显示的完全性能。
2. CNC 屏幕显示功能受 Windows 限制
,与其他 Windows 应用程序一样。因此,此功能会影响
其他应用程序的性能,并且受到其他
应用程序的影响。

3. 以下系统/版本支持数控屏幕显示功能。

CNC 15i F006/03 F606/03 or later

16i B0F1/25(M) B1F1/24(T) or later

B0F2/04(M) B1F2/04(T) or later

B0F4/01(M) B1F4/01(T) or later

B0H1/01(M) B1H1/01(T) or later

18i BDF1/25(M) BEF1/24(T) or later

BDF2/04(M) BEF2/04(T) or later

BDF4/01(M) BEF4/01(T) or later

BDH1/01(M) BEH1/01(T) or later

21i DDF1/17(M) DEF1/17(T) or later

DDF2/04(M) DEF2/04(T) or later

DDF4/01(M) DEF4/01(T) or later

DDH1/01(M) DEH1/01(T) or later

PMi-D 88E0/15 or later

PMi-H 88F0/14 88F1/07 or later

0i-B D4A1/01(M) D6A1/01(T) or later

0i-D D4F1/01(M) D6F1/01(T) or later

0i-F D4FG/01(M) D6G1/01(T) or later

30i G001/T6 or later

G011/T6 or later

G021/T6 or later

Others所有
31i/32i
所有 PMi-A 40A5/04 或更晚

PMC 15i 404A/05
或更晚 16i/18i/21i 406A/12 或更晚
406C/07 或
更晚
406G/01
或更晚 406H/01 或更
晚 0i-B 406L/01 或更晚 406M/01 或更晚
0i-D 40B0/01 或更晚
0i-F 40B2/01 或更晚
30i-A 406N/10 或更晚
30i-B 40A5/01 或更
晚 PMi-A 40A5/04 或更晚

以太网板 15i 6563/06
或更晚 16i/18i/21i

6561/08 或更晚 6567/01 或更晚
0i-B

6567/07 或更晚 0i-D 658W/01 或更晚
0i-F 658B/01 或更
晚 30i-A 6569/03 或更晚
30i-B 658K/01 或更晚
PMi-A 658K/05 或更晚

FL-net 板 16i/18i/21i 656T/01 或更晚
30i-A 656U/01 或更晚
30i-B

658K/01 或更晚 PMi-A 658K/05 或更晚

注意) "手动指南 i" 要求 6567/08 或更晚。

4. 嵌入式以太网的CNC屏幕显示功能。
在嵌入式以太网中,CNC屏幕显示功能由系列 30i/31i/32i/35i、0i-D

和 PMi-A 的"独立类型 CNC 的以太网显示功能"支持。

以下系统/版本支持 30i/31i/32i-A
系列中嵌入式以太网的 CNC 屏幕显示功能,

CNC 30i-A G002/10
或更晚 G012/10 或更
晚 G022/10 或更晚
31i-A5 G121/10 或更
晚 G131/10 或更晚
31i-A G101/10 或更晚 G111/10 或更晚 G111/10 或更

晚 G111/10 或更晚 G022/10 或更晚 G02-A G121/10 或更晚 G131/10 或更晚 31i-A G101/10 或更晚 G111/10 或更晚 G022/10 或更晚 G022/10 或更晚 G131/10 或更晚 G131/10 或更晚 G131/10 或更晚 G101/10 或更晚 G111/10 或更晚 G022/10 或更晚 G022/A 31i-A G201/10 或更晚 32/A 10 或更晚 G131/10 或更晚 G1

以太网功能 656F/09 或
更晚以太网控制 656E/09 或更晚

以下系统/版本支持 30i/31i/32i/35i-B 和 PMi-A 系列嵌入式以太网的 CNC
屏幕显示功能,

CNC 30i-B G300/01
或更晚 G310/01 或
更晚 G320/01 或更晚

G330/01 或更晚 31i-B5 G420/01 或更晚 G430/01 或更晚 31i-B G400/01 或更晚 G410/01 或更晚 32i-B G500/01 或更晚 35i-B G601/01 或更晚 PMi-A 88H0/01 或更晚

以太网控制 658M/01 或更晚

以下系统/版本支持 0i-D
系列嵌入式以太网的 CNC 屏幕显示功能,

CNC D4F1/19(M)
或更晚 D6F1/19(T) 或更晚

以太网功能 658F/03 或
更晚以太网控制 658E/04
或更晚 BOOT 软件 60W3/03 或更晚

注意) – 在 30i/31i/32i/35i 系列、0i-D 和 PMi-A
系列的嵌入式以太网中,不支持除"独立类型
CNC 的以太网显示功能"以外的 CNC 屏幕显示功能。
• 在嵌入式以太网中,除了系列 30i/31i/32i/35i、0i-F
之外,不支持 CNC 屏幕显示功能。
• 不支持"手动指南 i"。

5. 对于 Linux,请安装 Wine 版本 1.4.1 或
更晚版本,该版本是用于在 Linux 中运行 windows 应用程序的软件。
至于安装方式,请看酒"http://www.winehq.org/"
官方网站。

=====================================================

设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设置过程
在 Windows

(1) 选择任务栏中的 [开始
]。
(3) 在 CD-ROM 驱动器中设置 CD-ROM。
(4) 在"CD 驱动器名称:设置"中按键
并选择"确定"(5) 按照个人计算机中显示的说明进行操作。
在 Linux

(1) 设置 CD-ROM 驱动器的情况下。
(2) 在 CD 的根文件夹中运行"Setup.exe"。

2. 注意安装
程序 (1) 不要为安装文件夹指定根文件夹 (+)。
(2) 使用前,请参考必要的手册,并确认以下
项目。

• 在您的个人计算机端设置 TCP/IP。
• CNC 端以太网板和嵌入式以太网功能的
设置。
• 个人计算机和 CNC 之间的物理
网络连接。

对于系列 16i/18i/21i/电源配合 i,0i-MODEL B, 系列
15i "FANUC 以太网板操作手册 (B-63354EN)""FANUC
快速以太网
板/快速数据服务器操作手册
(B-63644EN)"FANUC 16i/18i/ 21i-MODEL B 连接手册 (B-63523-1EN)" 对于
系列 30i-MODEL A/B,系列 0i-MODEL F"FANUC
快速以太网
/快速数据服务器操作手册 (B-64014) 对于系列 30i-MODEL A"FANUC

30i-MODEL 连接手册(功能) (B-63943EN)""FANUC

30i-MODEL A 维护手册 (B-63945EN)",
对于系列 30i-MODEL B"FANUC

30i-MODEL 连接手册(功能) (B-644)

"FANUC 30i-MODEL B 维护手册 (B-64485EN)"对于
系列 0i-MODEL F,"FANUC

0i-MODEL F 连接手册(功能)(B-64603EN-1)""FANUC

0i-MODEL F 维护手册 (B-64605EN)"

=====================================================

执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如果从 Windows (1)
的开始菜单执行,请在"开始"菜单的"程序"子菜单中选择
项"CNC 屏幕显示功能(以太网)"。
(2) 在对话框中输入以下项目以指定目标 CNC,然后
选择"确定"。
主机 :指定主机名(例如。CNC1") 或 IP
地址(例如190.0.2.31").
端口号 :为 FOCAS2/以太网指定端口号。
超时:指定图形数据超时的秒数。
如果指定了 0,则 CNC
屏幕显示功能将忽略超时过程并无限等待。

2.
如果从命令行执行,而不是显示对话框来指定目标CNC,
您还可以指定您的主机名或IP地址,端口号,超时值,
机器信号终止数控屏幕显示功能和消息显示在
CNC在命令行的CNC上。
格式如下。

[——————————————————]

CNCSCRNE /H=<主机名或 IP 地址>:<端口号> |
|/T=<超时值(30 为默认值)> |
|/S=<信号地址><位位置>|
|/M=<文件名(设置完整路径。> |
[——————————————————]

通过指定包含要由 /M 选项显示的字符串
的文本文件名,可以在 CNC
的 LCD 屏幕上显示任意消息。可以显示的消息是
32 个字符 x 8 行,最大字符为 254。
CNC 无法显示的字符将转换为空间。

以下系统/版本支持 /M 选项。

CNC 16i B0F4/05(M) B1F4/04/04(T)
或更晚的 B0H1/09(M) B1H1/11(T) 或
更晚 18i BDF4/05(M) BEF4/04(M) BEF4/04(M) BEF4/04(M) T) 或更晚
BDH1/09(M) BEH1/11(T) 或更晚
21i DDF4/05(M) DEF4/04(T) 或更
晚 DDH1/09(M) DEH1/11(T) 或更晚

以太网板 16i/18i/21i 6567/03 或更晚

您还可以通过文本文件名指定连接信息(扩展
名为 。FSDF),其中包含主机名或 IP 地址、端口
号和超时值。

[——————————————————]

CNCSCRNE /S=<信号地址><位位置> |
|/M=<文件名(设置完整路径。> |
|<FSDF 文件名(设置完整路径。> |
[——————————————————]

FSDF 文件格式: |
|(第一行)IP=<主机名或IP地址><端口号>|
|<超时值(30 为默认值)> |
|(第二行)名称=<已连接的机器名称(未使用)> |
[]
|示例: |
|IP = 192.168.2.32:8193 30 |
|名称 [ 法努克 · 罗博德里尔阿尔法 - T14ic ]
[——————————————————]

3.
在从 FSDF 文件执行的情况下,您还可以通过双击
FSDF 文件或在右键单击文件调用的下拉菜单中选择 [打开] 来启动 CNC
屏幕显示功能,因为安装程序在
CNCSCRNE 之间进行了文件关联。Exe 和 *。FSDF 文件。

=====================================================

终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如果由 Windows 操作终止,
请在菜单栏中选择 [文件]-[退出],或单击标题栏中的关闭
按钮。

2. 在机器信号终止的情况下
,可以通过指定的机器信号关闭 CNC 屏幕显示
功能。设置信号的方法如下。
(1) 在菜单栏中选择 [选项]-[关闭信号...] 。将显示用于
指定信号的对话框。
(2) 在项目"主机上的信号"中将目标 PMC
信号设置为以下格式,然后选择"确定"。

[———————————]

<信号地址><位位置> |示例) X0003.7

[———————————]

注1) 机器信号设置保存在您的个人计算机上。
在打开指定信号时,无法执行
CNC 屏幕显示功能。

2) 在160i/180i/210i-A系列上,使用个人电脑功能和智能终端类型2,您可以在PMC上指定通过本地总线
或高速串行总线连接的信号。
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在"HSSB信号"
项中设置目标信号。

=====================================================
[05] 位图服务器功能
=====================================================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本 CD-ROM 中的以下规格。

驱动器名称:\cncscrn_ctrl\BitmapServerE.pdf乭

=====================================================

限制 [06] CNC 屏幕显示功能中存在一些限制,如下所示。详情
请参阅手册 (B-63164EN)。

1. 显示

(1) 单色模式下的显示是不可能的。在 16
色显示模式下无法获得正确的显示。
(2) 使用超过 256 种颜色的个人计算机(对于 Windows

XP 专业版或 Vista 业务: 65,000 种颜色或更多)显示模式。
(3) CNC 屏幕显示功能支持五种类型的分辨率,640

x 480 点(VGA),800 x 600 点 (SVGA),1,024 x 768 点
(XGA),1,280 x 1,024 点 (SXGA), 1,280 x 768 点 (WXGA)。
可用分辨率因型号和设置而异。
无法以大于监视器分辨率的分辨率实现显示
。(可能需要放大显示的选项。
(4) 当 CNC 端具有非个人计算机系统的
CNC 专用显示器时,CNC 端的 LCD 和 MDI 键盘
在 CNC 屏幕显示功能执行期间不可用
,除非提供双显示功能。
(5) 当 CNC 处于图形显示模式(例如
,正在绘制工具路径)时,执行 CNC 屏幕显示功能不会产生
已绘制的图形显示。此外,当 CNC
屏幕显示功能在 CNC 屏幕显示功能
端执行图形显示时终止时,CNC 端不
生成图形显示。必须分别在每一侧再次执行图形
显示。
(6) 无法显示引导屏幕。
(7) 当字符和图形叠加在一起时,无法
显示复合颜色。其中一种颜色(字符的颜色或
图形的颜色)必须指定为优先级颜色。
(默认颜色是字符的颜色。
(8) 调色板编号 0 到 15 和 240 到 255 不可用,因为它们
是由 Windows 保留的。因此,当使用 CNC 屏幕显示功能
显示以 256 色模式创建的屏幕时,与
这些调色板编号对应的颜色不会正确显示。
(9) 使用 C 执行器创建的
屏幕程序必须使用支持 FANUC 提供的 CNC 屏幕显示功能的库重新编译。
(系列 0i-B/C 不支持 C 语言执行器函数。
(10) 此功能支持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
葡萄牙语和日语消息。使用这些语言时,
必须使用支持每种语言的 Windows。
(CNC 屏幕区域的语言遵循 CNC 系统。
(11) 超级 CAP M/超级 CAPi M、超级 CAP T/超级 CAPi

T、CAPI、CAPII、符号 CAPI

T 和动态图形功能(包括实体动画)无法正确显示。车床系统的车削动画
无法正确显示。
(12) 手动导轨 M/T 无法正确显示。嵌入式以太网不支持"手动
指南 i"。
(13) 对于 Linux,当您在菜单栏上
选择 [查看]-[显示在任务栏上方]时,屏幕无法显示在任务栏上方。
(14) 在 Ubuntu 的情况下,当您显示 15 英寸屏幕或 XGA
放大屏幕 10.4 英寸显示时,部分屏幕消失在显示器外,
显示不正确。要修复它,请隐藏发射器。
(15) 系列 0i-D 中的 CNC 不支持 8.4 英寸视图。

2. 操作

(1) CNC 屏幕显示功能仅支持数据输入/输出作为
存储卡实用程序。可输入和输出的数据类型与 CNC
可以从存储卡输入和输出的数据类型相同。
无法使用以下函数。
• 使用连接调制解调器卡
执行远程诊断 • 直接从存储卡(梯形编辑卡功能)
编辑 PMC 梯
形程序 • 从存储卡执行
DNC 操作、计划操作和外部设备子程序呼叫(M198)(
性能不够)。
• 存储卡程序操作/编辑。
(系列 30i/31i/32i/35i 的功能,系列 0i-D/F)

使用伺服指南,将存储卡插入插槽 当 CNC 端具有非个人计算机系统的 CNC
专用显示器,或者 CNC 是独立类型的,但是,
梯形编辑卡功能和伺
服指南功能通过将存储卡插入 CNC 卡插槽而启用。
(2) 当个人计算机连接到系列 160i/180i/210i 中的 CNC,
并且个人计算机的
磁盘驱动器指定为文件输入/输出目标时,如果下面的文件操作库与 C 执行器
一起使用,则指定 C: 作为驱动器号。
aux_file_mount 注册存储卡
aux_file_unmount 取消存储卡
的注册 aux_file_memcinfo 获取存储卡状态 当
个人计算机连接到系列
30i/31i/32i/35i、系列 0i-B/C、系列 0i-D/F、Power Mate i 或
系列 150i 时,使用 C 执行
器创建的应用程序的数据不能输入或输出。但是,当 CNC 端具有 CNC 专用显示屏
或 CNC 是独立类型时,如果 CNC 的
卡槽指定为文件输入/输出目标,则可以输入和输出数据。
(3) 无法执行触摸屏或鼠标上的位置补偿
和光标控制。(只有软键和虚拟 MDI 键孔
操作是可能的。
(4) 触摸面板的拖动操作或鼠标无法使用。
(5) 屏幕擦除已禁用。使用个人计算机的屏幕保护
程序功能等功能。
(6) 当 CNC
屏幕显示功能通过使用 [Ctrl] [Alt] [删除] 强制终止强制终止时,CNC 无法显示
屏幕约三分钟。在这种情况下,请等待至少
三分钟,直到 CNC 可以显示屏幕,然后重新启动
CNC 屏幕显示功能。
(7) 只能同时为相应的 CNC 执行一个
CNC 屏幕显示功能。但是,对于与HSSB连接的多
CPC,可以同时对每个相应的CNC执行一
些CNC屏幕显示功能。
(8) 仅按 [shift] 键的屏幕复制功能不可用。
(9) 按 [移位] [ESC] 键切换系列 16i/18i/21i 中的"加载器屏幕"。

=====================================================
[07] 以太网显示功能
=====================================================

有关以太网显示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EthrDisp 子文件夹的
readme.txt。

CNC Screen Display V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