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机器人伺服点焊修磨问题求助

楼主(2020-11-01):
问题描述:KUKA机器人伺服点焊,机器人修磨后当要进行打板计算动臂和静臂的磨损量的时候,外部轴不合枪,一直在那个地方等几十秒的时间,然后才执行合枪动作。等待这段时间程序停在图片所示行。而且这个问题不是一直存在,每天早上开班的时候修磨动作正常,在生产了一段时间后修磨才会发生这种问题。

求助:求论坛内大神帮忙看一下。

网友A:
看上部故障提示区,需要ACTIVE,所以停在当前行,应该有外部控制条件,等待条件满足后继续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部故障提示区,需要ACTIVE,所以停在当前行,应该有外部控制条件,等待条件满足后继续执行。...



外部条件都是OK的,程序运行的“R”指示都是绿色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stonezmy"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看上部故障提示区,需要ACTIVE,所以停在当前行,应该有外部控制条件,等待条件满足后继续执行。...】进行回复:        -...



“R”是绿色的就对了,人家说的是有外部条件,

网友C(2021-04-22):
学到了,感谢大佬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