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程序擂台赛】单按钮启停程序你可以写几个?

楼主(2020-11-02):
别小瞧一个按钮的作用哦。只用一个按钮就可以启动+停止。是不是有点神奇!

单个按钮不仅可以节约材料成本,也可以做到功能很强大!

对于单按钮的启停功能,你试着写一写,最多可以写几个?

可以是单个的真实按钮,也可以是触摸屏组态中单个的开关按钮。利用单个按钮做到启动+停止功能。

PLC不限品牌,语句不仅局限梯形图。

参与者请跟帖给出程序,如果是触摸屏按钮开关请给出按钮属性等相关设置(结合给出程序)。

今日小擂台,看谁是NO1,NO2,NO3……

程序要求:

简单:简练,再简练!

适用:适用,再适用!

如果能说出程序的设计思路和容易出现的错误,俱佳!!

NO1奖励20MP(名额不限,择优涉奖)

NO2奖励5MP(名额不限,择优涉奖)

NO3奖励100积分(名额不限,择优涉奖)

参与奖奖励20积分(名额不限,阳光普照)

活动日期为期一个月,足够大家练手思考!

网友A:
抛砖引玉。OMRON 的见图。keep

网友B:
三菱:

LD X0

ALTP Y0

网友C:
单按钮依次启停

网友D:
方法1:

方法2:

方法3:

方法4:

方法5:

网友E:
1.便利指令ALT方式

2.加减1方式

3.计数器方式

4.起保停方式

5.翻转方式

6.移位方式

7.置位复位方式

网友F:
我看了一下楼上有几个有明显错误,没有考虑程序的执行顺序,执行到下一步就被复位了,没办法保持。

我用2种语言写了4种方法供大家参考,简单方便。

1.如果Q0.0没接通,通过I0.0上升沿置位M20.0,如果Q0.0接通,通过I0.0上升沿复位M20.0,M20.0接通输出Q0.0

2. 是第1种的SCL写法

3. I0.0上升沿MW32加1 MW32大于等于2将MW32清零,当MW32等于1,输出Q0.0

4. 第3种的SCL写法

网友G:
共42种,具体如下图,每个END后又是新的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看了一下楼上有几个有明显错误,没有考虑程序的执行顺序,执行到下一步就被复位了,没办法保持。我用2种语言写了4种方法供大家参考,简单方便。1.如果Q0.0没接通,通过I0.0上升沿置位M20.0,如果...

给楼主点赞!不仅参与了程序,还提出了他人设计缺陷。希望参与者能多提出程序设计的缺陷为佳!!

网友H:
为大家添一把火

网友I:
三菱GX Work3 FBD写法

第1种

第2种:最简单,Fx 5u的专有指令

网友I:
三菱GX Work2梯形图写法

网友I:
欧姆龙写法

网友J:
image.png台达的,1,交替命令 2,计次,3,自保持

网友I:
博途的写法:注意 俩边沿存储位是不同的

网友I:
西门子 200编程写法:

楼主:
引用 网友I:
博途的写法:注意 俩边沿存储位是不同的

这个注意事项很容易忽略

楼主:
刚才和关工沟通一下,博图软件中自带的触摸屏组态软件。如果在触摸屏上只用一个按钮去控制输出的启动停止,PLC程序中只给一个触点变量,是不是可以利用按钮取反位来实现?大家觉得呢?

比如在屏上组态M15.3这个变量。

屏上组态按钮事件,利用取反位。是否可以呢?

网友K:
这个怎么参加,写完的程序发给嘛?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怎么参加,写完的程序发给嘛?

可以程序截图上传跟帖参与,谢谢您的关注!

网友L:
太多了,前面的几乎都写出来了。就拿个分频电路说吧,这个涉及到PLC的扫描机制,新手可能不太明白如何实现,大神自动忽略。

启动过程:

1、检测X0的上升沿,M0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2、第一个扫描周期,M0接通,所以M1也被接通,输出到Y0。PLC循环扫描到第二个周期,M0是没有接通的,此时上个扫描周期的运算结果M1还是接通的,所以M1自保持输出状态,Y0受M1驱动,也保持输出。

停止过程:

再次检测到X0的上升沿,M0再次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M1输出的自保持条件因为M0的B接点被接通而不被满足。所以M1断开输出,相应的Y0也断开输出。程序恢复初始状态。

网友G:
引用 楼主:
刚才和关工沟通一下,博图软件中自带的触摸屏组态软件。如果在触摸屏上只用一个按钮去控制输出的启动停止,PLC程序中只给一个触点变量,是不是可以利用按钮取反位来实现?大家觉得呢?比如在屏上组态M15.3这...



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太多了,前面的几乎都写出来了。就拿个分频电路说吧,这个涉及到PLC的扫描机制,新手可能不太明白如何实现,大神自动忽略。启动过程:1、检测X0的上升沿,M0接通一个扫描周期;2、第一个扫描周期,M0接通...

标准的异或电路思维,这个很常用!不过按钮开关必须使用脉冲沿触发才有效,否则不会实现!

网友M:
单键脉冲取反,考虑防抖,单键持续高电平1s取反。

网友N:
举个例子,按钮的几种功能

1---长按5秒,设备启动;

2---按一下,屏幕按钮停在不同指示动作条框上;

3---按压1秒,确认动作条框,执行动作;

4---长按5秒,设备关机;

网友O:
引用 网友I:
博途的写法:注意 俩边沿存储位是不同的



我觉得运行后Q0.0会不停闪烁啊

网友P:
不知道有没有问题,请指教

网友Q:
这是我常用单按钮启停,见下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才和关工沟通一下,博图软件中自带的触摸屏组态软件。如果在触摸屏上只用一个按钮去控制输出的启动停止,PLC程序中只给一个触点变量,是不是可以利用按钮取反位来实现?大家觉得呢?比如在屏上组态M15.3这...

总感觉使用屏按钮组态,实现启停最容易,PLC几乎不用单独写程序,只需要一个变量搞定!

楼主:
感谢大家大力支持,活动火热持续中!好的思路快快拿来参与。

网友R:
引用 网友G:
共42种,具体如下图,每个END后又是新的一种



哥,你是认真的吗?

网友R:
大神太多,不敢造次。只能写一个自己平时用的最多的写法,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R:
大神太多,不敢造次。只能写一个自己平时用的最多的写法,仅供参考。...

这个长按的话总觉得有点“触点竞争”。如果在X000串一个上升沿会不会避免“竞争”。

网友S:
引用 网友L:
太多了,前面的几乎都写出来了。就拿个分频电路说吧,这个涉及到PLC的扫描机制,新手可能不太明白如何实现,大神自动忽略。启动过程:1、检测X0的上升沿,M0接通一个扫描周期;2、第一个扫描周期,M0接通...



是的,国外很喜欢用这种写法,能避免用置位指令就尽量避免用

网友T:
mcgs触摸屏按钮有一个取反选项,直接选中就可以

网友U:
单按钮启停程序你可以写几个

======== S7-1500PLC + 实体自复位带灯按钮 ========

西门子S7-1500PLC使用SCL语句做法:

使用开关变量"M1Start"上升沿进行取反操作,使用变量"M1Drive"控制外部设备启停。

优点:可以接入硬件实体点动按钮。

图1,SCL语句取反

======== S7-1500PLC + 实体开关旋钮 ========

使用实体开关旋钮的触点进行对开关变量赋值。

优点:1.触点可以直接控制接触器,不需要PLC等程序控制。

2.可以PLC程序直接关联数字量输入输出点位即可,简单。

2,开关旋钮控制启停

======== 触摸屏按钮控件 ========

WinCC做法:

在按钮点击动作中对启动变量取反,根据启动变量的状态来显示按钮背景颜色,以区分开关状态。

优点:只需要一个变量"M1Start"就可以控制开关动作,PLC不需要接实体按钮,节省数字量输入点位。

图3,按钮控件

图4,按钮单击鼠标动作

图5,开关变量取反脚本

图6,按钮全局颜色属性

图7,按钮背景颜色属性

图8,按钮背景颜色动态配置

网友V:
引用 网友A:
抛砖引玉。OMRON 的见图。keep



很有用的程序

网友W(2020-12-23):
刚看到此铁,输入0是按钮,7.3是最终启停点,有性趣的去验正

网友X:
发个ST语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