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数控机床位置控制板故障维修

楼主(2020-11-02):
西门子数控机床位置控制板故障维修描述:位置控制板是数控机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组成部分包含位置控制、编码器接口、光栅尺的前置放大器等元器件组成。

青岛西门子数控机床位置控制板故障维修表现:当西门子数控机床传位置控制板出现故障时,一般会有以下几种故障表现:①数控机床的电机不能执行回参考点动作或者是每次回参考点的位置不一致;②机床的坐标轴运动速度不稳定而且不能对其进行调整;③机床的加工尺寸不稳定;④测量系统及接口电路的硬件出现故障而报警;⑤在伺服驱动器正常的情况下,机床的坐标轴不能运动或者定位出现错误。

网友A:
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