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阀门定位器几个故障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0-11-02):
  电气阀门定位器在使用总常常遇到以下几个故障,本文将给大家解析原因及解决方法。

气缸给信号不动:将运行操作模式设为手动模式,通过操作增加和减少键,观察OUT1OUT2是否有输出。两个孔有交替输出,则问题在气缸或负载;若只有一个孔输出或两个孔同时输出或一个孔常输出,则是定位器内器件有杂质卡塞,需更换定位器。

位置反馈信号不正常:万用表带载测量3132端子直流电压,应在17-23V之间,电压在这个范围内,一般为反馈电路板问题;电压不在这个范围内,故障出在DCS接口或传输导线上。

液晶无显示:用万用表带载测量1112端子直流电压,观察电压正负极是否接线正确,没问题需要确定端子电压是否在8.2-8.7V之间,电压在这个范围内,一般为主板问题;电压不在这个范围内,故障可能出在DCS接口或传输导线上。

执行机构振荡:检查OUT1OUT2至气缸入口管接头是否漏气;将运行操作模式设为手动模式,检查是否有漏气,如果总是有漏气,可能定位器阀体内部有轻微堵塞。如果定位器并无漏气,但在手动操作时,有一端出气量在正常开和加速开的操作中无变化,这时同样会引起振荡,这时需要将定位器恢复出厂设置,再重新自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