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疆智能以太网通讯处理器

楼主(2020-11-02):
                      以太网通讯处理器

                                     使用手册

1.产品简介

1.1产品描述

以太网通讯处理器具备两个物理性接口,LAN1LAN2口分别具备独立的局域网能力。其中LAN1口为一个双RJ45接口,具备交换机功能,主要用于连接PLCLAN2口为单端口RJ45,主要用于上位机的连接;

以太网通讯处理器可以实现近似于NAT的地址转换的功能,即可将LAN1口所连接PLCIP地址和端口号,映射到LAN2口任意IP地址和端口号;方便解决了现场设备无法修改IP地址和端口号的问题

以太网通讯处理器设计时充分考虑了工业现场环境的复杂性,从抗干扰角度进行了全方位的硬件设计,采用高性能工业级芯片、大容量TVSEMCPCB Layout,这些赋予了以太网通讯处理器强大工业应用能力。

1.2功能简介

1、安装在35mm的导轨上,LAN1为双端口的RJ45,具备交换机功能,此端口连接PLCLAN2为单端口RJ45,可以连接上位机以太网通讯处理器外接24VDC电源供电

2集成WEB服务器,通过网页可设置设备参数和运行诊断;可以任意从LAN1LAN2口进行配置。

3、实现NAT功能,将LAN1口所连接PLCIP地址和端口号,映射到LAN2口的任意IP和端口号;

4、支持可达32个的LAN2/LAN1的服务器/客户机并发模型,LAN2口最多可支持32上位机连接;

5支持用户侧通过以太网实现固件更新,免费提供集成更多功能的固件,一次购买硬件,永久升级。

2.功能应用

功能一NAT地址转换

以太网通讯处理器可以实现近似于NAT的地址转换的功能,即可将LAN1口所连接PLCIP地址和端口号,映射到LAN2口任意IP地址和端口号;方便解决了现场设备无法修改IP地址和端口号的问题。详见第五章NAT地址转换

3.安装诊断

3.1安装

1以太网通讯处理器安装35mm导轨上,外接24VDC电源供电;

2、用一根网线连接以太网通讯处理器LAN1PLC

3、用一根网线连接以太网通讯处理器LAN2电脑

3.2诊断

1以太网通讯处理器红色电源指示灯Pwr灯将立即常亮

2、正常通讯绿色LAN1LAN2指示灯都将快速闪烁;

4.参数设定

需要以太网通讯处理器参数进行修改(比如修改IP地址)时可以通过登录Web网页或者使用TKDevice软件实现。

一般情况下,我们通过以太网通讯处理器LAN2进行参数设定,只要保证以太网通讯处理器LAN2IP地址电脑的IP地址在同一网段。

4.1Web页面的登录、查看

1.将电脑的本地网卡的IP设置成192.168.1.100。如下图所示:

2.电脑上运行Internet Explorer浏览器,在地址栏输入:192.168.1.188(这是以太网通讯处理器的出厂IP地址),然后按回车键,浏览器应能显示以太网通讯处理器的内部Web网页,如下图所示:

3.登录后显示的首页,如下图所示:

设备基本信息:由出厂时预置。

以太网连接及映射信息:显示当前模块以太网连接PLC信息与状态、跨网段的映射信息

以太网接口参数及功能设定:显示当前模块LAN1LAN2接口的参数、LAN2接口的功能设定

4.1.1 LAN1接口参数

设置以太网通讯处理器LAN1接口IP地址、掩码和网关(即路由器的地址);

高级设置

连接的PLCIP地址LAN1接口连接的PLCIP地址;必须保证LAN1接口IP地址与连接的PLCIP地址在同一网段。

连接的PLC端口号LAN1接口连接的PLCTCP服务器端口号,默认为102

密码、确认密码:修改模块的登录密码。

4.1.2 LAN2接口参数

设置以太网通讯处理器LAN2接口IP地址、掩码和网关(即路由器的地址);LAN2接口IP地址与连接的PLCIP地址一定在同一网段IP地址可设置为其他网段

LAN2服务器端口号LAN2TCP服务器端口号,默认102

高级设置

SmartIE连接功能不支持此功能。

SmartIEMapping无意义

ModbusTCP端口号不支持此功能。

NetS7协议端口号:不支持此功能

4.1.3通讯诊断

LAN1接口通讯——>通讯请求总数所有发送到PLC的通讯请求数目;

正确响应次数PLC正确响应这些请求的数目;

错误响应次数PLC发出的错误响应数目;

TCP存在数:所有连接LAN1以太网客户机连接数;

LAN2接口通讯——>通讯请求总数上位机发送到模块的通讯请求数目;

正确响应次数模块正确响应这些请求的数目;

错误响应次数模块发出的错误响应数目;

TCP存在数:所有连接LAN2以太网客户机连接数;

运行时间:模块上电后的运行时间;

上次内部故障:模块的系统故障,正常情况下不应该产生故障;

楼主:
4.2软件使用

4.2.1搜索设备

运行配置软件,如下图:

1.搜索设备之前请选择好连接以太网通讯处理器网络接口】;

如果电脑和模块是通过网线连接的,请选择【本地连接】

如果电脑和模块通过无线连接的,请选择【无线网络连接

2.点击搜索设备】按钮,可以把网络上的以太网通讯处理器搜索出来,此时我们可以看到模块的一些基本信息,包括:序列号、出厂日期、固件版本、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等信息。

4.2.2设置IP地址

首先,我们需要修改以太网通讯处理器IP地址保证与电脑Ip地址在同一网段。

点击设置IP地址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对【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进行修改,修改完成后,点击【设置按钮进行参数保存

4.2.3修改设备参数

4.2.3.1基本参数配置

1.点击修改设备参数】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可以查看【基本参数配置】——LAN1接口参数参数,如果修改了其中的参数,需要点击【下载参数】按钮才能生效。

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地址分别以太网通讯处理器LAN1接口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

连接PLCIP地址LAN1接口连接的PLCIP地址;必须保证LAN1接口IP地址与连接的PLCIP地址在同一网段。

连接PLC的端口号LAN1接口连接的PLCTCP服务器端口号,默认为102

2.点击修改设备参数】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可以查看【基本参数配置】——LAN2接口参数】参数,如果修改了其中的参数,需要点击【下载参数】按钮才能生效。

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地址分别以太网通讯处理器LAN2接口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

LAN2接口IP地址与连接的PLCIP地址一定在同一网段IP地址可设置为其他网段

本地服务器端口号LAN2TCP服务器端口号,默认102

ModbusTCP服务器端口号不支持此功能

NetS7协议端口号不支持此功能

SmartIE屏连接功能不支持此功能。

HMI_SmartIE_Mapping: 无意义

5.NAT地址转换

以太网通讯处理器NAT地址转换功能可应用在如下场景

6.产品技术指标

以太网通讯处理器满足以下技术指标:

描述

以太网通讯处理器

颜色

金属黑

状态显示

PwrLAN1LAN2

以太网接口

接口类型

传输速率

协议支持

TCP连接数

IEEE 802.3兼容,Link/Active指示灯,线序自适应,支持Auto-MDIX

RJ45母插座

10/100Mbps

TCP/IP

LAN1接口(连PLC

接口类型

传输速率

协议支持

Ethernet

RJ45*2

10/100M

TCP/IP

LAN2接口(连上位

接口类型

传输速率

协议支持

Ethernet

RJ45*1

10/100M

TCP/IP

诊断和参数设置

IE浏览器,默认192.168.2.188(LAN1)默认192.168.1.188(LAN2)

搜索配置工具

供电方式

电压类型

外接24VDC

24VDC/100mA

工作温度

0~60

工作湿度

90%非凝露

安装方式

35mm导轨安装

电磁兼容性

2014/30/EU

RoSH生产

抗震动

4.5mm/30Hz/10Min

ESD

6KV

出厂老化

60度老化箱运行168小时,通断电50000万次

通讯稳定性

持续30天与PLC不间断通讯,1亿3千万次通讯0错误

认证

CE认证

尺寸(L*W*H

90*24*65mm

重量

120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