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和变频器MODBUS通讯控制数据地址转换问题

楼主(2020-11-02):
就是用触摸屏直接和变频器用MODBUS通讯控制,在触摸屏上组态编辑启动元件时,元件属性栏有个模式中  要设置常数,这个常数是根据通讯的变频器数据地址转换来的,本列中的  bit4~5   栏对应的01B    是18   这个常数18是怎么转换而来的,请大神们指教,感谢了

楼主:
对应上面描述的表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应上面描述的表格

2000H是保持寄存器,它是一个单字寄存器,包括16个位,每位的含义你截图中已经告诉你了

触摸屏组态时选择4区的寄存器就可以了,然后给这个寄存器赋值不同,实现的操作就不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应上面描述的表格

有些触摸屏是以寄存器实际地址寻址的,那么这个时候你选择4区保持寄存器,地址填写2000H转换为10进制的数据即可

有些触摸屏是以寄存器编号寻址的,那么这个时候需要给2000H加1,然后依然选择4区寄存器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应上面描述的表格

然后你理解的01B并不是18,01B指的就是Bit4、Bit5的状态是0、1

打个比方,要实现正转,那么就要给2000H写二进制数据:0000 0000 0001 0000,换算为16进制就是0010H,换算为10进制就是16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应上面描述的表格

比如要实现反转,则需要给2000H赋值二进制数据0000 0000 0010 0000,换算为16进制即就是0020H,换算为10进制即就是32

网友B:
你可以下载下我做的案例看下说明白了

http://bbs.gongkong.com/d/202010/842335/842335_1.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下载下我做的案例看下说明白了http://bbs.gongkong.com/d/202010/842335/842335_1.shtml...



主要是不懂   正转按键  设置的常数18   和反转设置常数34   因为18和34是二进制转换的  这两个怎么转换成18的二进制  和34的二进制     二进制我懂18是10010    34的二进制是100010      弄不懂的地方就是10010和100010是怎么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下载下我做的案例看下说明白了http://bbs.gongkong.com/d/202010/842335/842335_1.shtml...

        -----------------------------------------------------------------对应上面表格     参数地址是  2000H   b     位bit4~5  正转对应01B  所以是第四位是0  第五位是1    00010000那这个二进制应该是16   所以不明白为什么是18

网友B:
引用 楼主:
"Howie8"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你可以下载下我做的案例看下说明白了http://bbs.gongkong.com/d/202010/842335/842335_1.sh...



你正转后还要启动啊,所以对应的就是10010,十进制就是1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的回复,发表在8楼        对内容: 【"网友B"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你可以下载下我做的案例看下说明白了http://bbs.gongkong.com/d/202010/842335/842335_1.sh...】进行回复:        -----------------------------------------------------------------你正转后还要启动啊,所以对应的就是10010,十进制就是18

那就是说正转对应的二进制是10000    启动 对应根据表格的是 2 所以把2转换成二进制10       所以二进制是10010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C:
正转,就是“启动状态”下,选择“正转”

bit0为0,bit1为 1,bit4为1,bit5为0,即写入二进制数值为“010010”转换成十进制就是18.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B "楼主" 的回复,发表在8楼        对内容: 【"网友B"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你可以下载下我做的案例看下说明白了http://bbs.gongkong.com/d/202010/842335/842335_1.sh...】进行回复:        -----------------------------------------------------------------你正转后还要启动啊,所以对应的就是10010,十进制就是18     内容的回复:那就是说正转对应的二进制是10000    启动 对应根据表格的是 2 所以把2转换成二进制10       所以二进制是10010这样理解对吗

没错,就是这样换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oo2 回复内容:对:Howie8 "oo2" 的回复,发表在8楼        对内容: 【"Howie8"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你可以下载下我做的案例看下说...



谢谢  我应该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