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PLC与梅特勒IND231串口通讯

楼主(2020-11-02):
FX5UPLC与梅特勒称重仪表IND231串口通讯

PLC参数怎么调节,怎么编程。

望朋友们帮忙指导。

有例子可以发42778328@QQ.COM

网友A:
来吧,看看呀,捧场呀,方便一下大家

网友B:
通信协议是什么呢?请告知一下。

网友C:
自带串口可以直接用读写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信协议是什么呢?请告知一下。



各位工控朋友们帮忙指导!谢谢!

网友D:
 我也搞不懂,我要是搞懂了,一定告诉你,你要是先懂了,麻烦你告诉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通信协议是什么呢?请告知一下。】进行回复:         -----------------------------------------...

得用RS或者RS2指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ne00205"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通信协议是什么呢?请告知一下。】进行回复:         -------...



设置协议格式为:无顺序通讯,设置数据长度为8bit,停止位1bit,校验无,波特率9600等和仪表一样。

用RS2指令可以通讯上,已有数据度到PLC中。

但显示的数据在监视中选择字符串格式时数据和仪表数据相同。不知道怎么转换才可以正常显示为称重数据。如下为1.98千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对内容: 【引用 "ne00205"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通信协议是什么呢...

把ASCII码转换为16进制即可,有专门指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ne00205" 的回复,发表在8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对内容: 【引用 "ne00205"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内容: "关育...



指令没有看明白,帮忙写个例子程序。谢谢!监看中数据怎么转换为1 98.

楼主:
转换后测量数据显示与仪表显示一致。1.65千克;3.21千克。

感谢朋友们指导。谢谢!

网友E:
串口协议我也不清楚啊,尴尬

网友F(2020-12-26):
我也学习一下,下来看看。

网友G(2023-12-14):
楼主,可以借鉴一下你的程序吗

45527459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