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1200,组态王跟Access数据库--⑦组态王界面

楼主(2020-11-03):
西门子PLC1200,组态王跟Access数据库--⑦组态王界面

组态王界面及测试

补充下前面说的变量设置,这里要注意整型实数都是DB块加地址,但是字符串的格式应该是DBx.y.z,x为DB块,y为开始字符串开始地址,z为字符串长度,如果不写字符串长度也不会报错,但是读写会失败

还有西门子PLC要注意要打开PUT/GET访问权限,不然甲酸IP地址正确,测试设备也会提示检查通讯参数或者初始化失败

1.0 进入组态王画面,添加圆形,然后双击,打开填充属性

2.0 表达式,点击后面的问号,选择I00变量,刷属性,设置阀值,0为红色,1为蓝色,然后确定

3.0 如上所示,依次完成I00,I01,Q00,Q05的指示灯,

4.0 然后用文本来做int,real,string,插入文本,随便输几个字母,双击,如图就是整型Int的设置,模拟量输入输出,bit说用离散量输入输出

5.0 点击模拟量输入连接,变量名点击问号,选择相应的变量,设置下最大最小值

5.1 模拟量输出连接,表达式,也是点问号,选择变量,输出格式要记得设置下位数

5.2 实数也是按照整型的这样做,通过模拟量输入输出,不过需要设置小数位,如下图

5.2 字符串的话,跟整型也差不多,差别在于不是选择模拟量输入输出了,是选择字符串输入输出

6.0 正式运行后,应该如下图

了解最新工控PLC,上位机,机器人,通讯等实例测试笔记~~请关注百家号或头条号--老王工控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