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ZIDC是具备通信能力可电子配置参数的定位器

楼主(2020-11-03):
  tzidc制。

  气动性能

  带有后置气动放大器的I/P模块用来控制气动执行机构。I/P模块通过调节三位三通阀将从CPU发出的定位电信号按比例转换为气动信号。执行机构增压或减压的调整是连续的,因此可以达到极好的控制效果。当到达设定点时,三位三通阀锁定在中间位置,将耗气里减到最小。总共有四种不同的气动输出:单作用和双作用,各有“故障-安全”和“故障-闭锁”两种型号可供选择。

  “故障-安全”功能

  如果断电或断信号,定位器输出1减压,气动执行机构回复弹簧使阀门运行至限定的安全位置。如果是双作用执行机构,则输出2同时增压。

  “故障闭锁”功能

  如果断电或断信号,定位器输出1(输出2,如果有的话)被锁定,气动执行机构保持阀门在当前位置。如果气源中断,执行机构减压。

  操作

  tzidc定位器有--个内置的操作面板,提供两行LCD和4个按钮,用于本地参数配置、调试及运行监控。用户也可使用适当的组态程序和通过通信进行操作。

  通信

  标准的TZIDC有一个本地通信接口(LKS连接器)。另外,还能通过4~20mA信号线进行通信。这两种通信均基于HART协议。

  输入和输出

  除模拟里位罟设定点作为输入之外,TZIDC定位器还配备了一个数字里输入通道,通过过程控制系统它可以被用来激活多种保护功能。一个数字输出通道用来输出报警和故障信息。

  模块化设计

  TZIDC基本型在任何时候都能通过插入可选模件扩展功能。可以安装模拟里或数字里位置反馈模件、关闭模块。另外,可选装机械式位置指示器、接近开关或24V微动开关,用于指示位置而不受主板功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