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调节阀门选用注意事项

楼主(2020-11-03):
电动调节阀包括电动调节蝶阀、电动调节球阀、电动调节阀、电动调节闸阀、电动单座调节阀、电动双座调节阀和电动套筒调节阀等类型。气动调节阀门包括气动薄膜调节阀、气动调节球阀、气动调节法兰蝶阀和气动调节对夹蝶阀等类型。

电动调节蝶阀又叫翻板阀,是一种结构简单的调节阀,与执行机构相连接,可用于低压管道介质的开关控制。在管道上主要起切断和节流作用。电动调节蝶阀的启闭件是一个圆盘形的碟板,在阀体内绕其自身的轴线90°旋转,从而达到启闭或调节的目的。电动调节蝶阀又细分为以下几类:

电动调节蝶阀(口径小):具有启动力矩小、流通能力大、流阻损失小、操作灵活等特点。

电动调节蝶阀、电动调节风门:适用于冶金、轻工等行业的高炉、加热炉、煤气站等工作场合。

NAC电动调节蝶阀:NAC电动调节蝶阀符合JB/T8528-97《普通型阀门电动装置技术条件》的规定。

电动调节阀和气动调节阀使用区别

l 电动调节阀故障率要比气动调节阀的高.

l 电动调节阀如果现场要求防爆,价格也比较贵

l 电动调节阀的动作时间要比气动调节阀要慢.

l 气动调节阀可以在气源故障的情况下选择开或者关,而电动调节阀不能

l 电动调节阀的体积要比气动调节阀要大,用气动调节阀更能够节省空间

以上就是为什么电动调节阀在化工行业运用比较少的原因.电动调节阀适合介质稳定并且单一的工况,所以电动调节阀在电力应用领域比较多,汽机高低压旁路,抽气电动蝶阀,汽机母管高压电动闸阀,都属于电动调节阀。不锈钢阀门的使用温度

电动阀门即以电能驱动的阀门,主要由电动执行机构及各种型号的阀门组成。因电动阀门使用方便,接通电源即可以运转,所以是最长用的一种自控阀门型号。电动阀门种类很多,常用的有电动调节阀、电动球阀、电动蝶阀、电动闸阀及电动截止阀几种型号。不同型号的电动阀门适用场合也不同。电动调节阀可根据工况介质选择不同的阀门结构及阀芯型式,主要适用于高、中、低压各种介质管道,做调节管道参数的作用。随着现代工业自动化领域要求越来越高,电动调节阀也越来越被广泛使用。选用不同的材质可使用各种液体及气体的介质管道。电动球阀和电动蝶阀是使用范围最广的电动阀门型号,配用不同的执行机构,既可以实现对管道的两位切断,而且还可以用于调节线性要求不是太严格的场合,电动蝶阀有对夹式和法兰式两种连接方式,多使用常压大口径的管道。电动球阀和电动蝶阀的使用相似,但是比电动蝶阀使用的压力更大。电动闸阀和电动截止阀在管道中都是起到截断的功能,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两类阀门不能做调节用。适用于各种大口径,高、中、低压的介质工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