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0变频器干扰严重

楼主(2020-11-03):
公司里有一台多功能行车,这台行车上有一台空压机,空压机是15kw的博莱特空压机,还有几台变频器等等设备在配电室,考虑到外部环境差我们就将空压机的控制器(操作面板)移至行车的配电室内,原来控制器在空压机机柜上安装着,这样控制线、压力、温度信号线都延长至配电室。

现在的问题是每当行车上的变频器启动,频率加载过程中,空压机的控制器面板显示自身排气温度快速上涨,大概能上涨到原来的2倍左右(原来58摄氏度左右,变频器加载过程会涨到110左右),这样空压机就会报警温度过高,实际上空压机的温度就是58摄氏度。

我们采取了以下措施

1、空压机控制器面板重复接地

2、变频器接地检查正常

3、空压机测温热电阻PT1000用专用屏蔽电缆,并且单独走线,与其他电缆分开

4、空压机本体重新做接地

5、试着降低变频器载波频率

以上措施一点也没有改变变频器对空压机温度的干扰,

对此我们更换了控制器面板

更换了传感器PT1000

通过更换发现控制面板、PT1000均没有问题

目前我们还是无法排除变频器对空压机的干扰,求大神指点

网友A:
空压机的控制器的EMC不过关,建议返厂维修或者叫厂家技术人员现场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