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博世力士乐变频器怎样做恒压供水?
俗人。

楼主(2020-11-03):
求教:博世力士乐变频器怎样用一台4~20mA的压力变送器来做恒压供水?

属实属于知识盲区,请教各位总工!

网友A:
把模拟量信号接到变频器模拟量输入端(压力),别的就是参数设置问题了

俗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模拟量信号接到变频器模拟量输入端(压力),别的就是参数设置问题了...



模拟量信号接入到变频器了,只是信号为4mA时,变频是50Hz运行;信号为20mA时,变频是0Hz,10、11mA时变频不会自动调节,应该是控制模式的问题,也就是你说的参数问题。

网友B(2023-12-11):
一看就不对,b0设为6  E-1 主要参数在E组

网友C:
本人最近买的一批力士乐变频器,批量出现故障,都是头天生产正常,第二天一开机就显示DP,感觉就好像设置了倒计时一样的,查看说明书,此故障只能联系厂家处理,联系了销售商,给了个电话,无人接听,销售商商工程师忙,10点以后在打电话。怎么办,救急。整个生产线听下来几十人等着,!本公司生产机械的,采购这个变频器近十年,之前基本没什么问题,最近连续3台出现此问题。有没有可能变频器厂家设了倒计时?还有,厂家技术反应能不能快一些?客户在骂人呢!机械厂家不容易呀,弄不好要赔钱的!线上有没有懂力士乐的或者力士乐的人,求你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