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一个德国人也无法解决的电气绘图困境

楼主(2020-11-03):
    我以前在德企工作,下面的截图就来自那家德企,这是端子图表。乍一看,知道这是端子排中的许多“列”被短路块连接起来,可是细一想,还是觉得它表达不清。

    我们知道,一般地,如果接线很多,端子就会用那种带4个孔位的,以节省空间。每一列端子有四个孔位,以A、B、C和D表达;许多列端子排列在一起,叫端子排。设这个端子排叫X1,第一列就是X1.1,第一列中的第A孔位就是X1.1.A。可是下图中无法让我们明白这是哪一列哪一孔。

    我们希望端子图表能做到如下图这样:

    这种排列以四个孔为一列,比德国的方式更科学。但是,这样一来,端子图表中每一行就得写4根电缆,这可能会有些困难。不过,饶是这样,我认为也做得到。

    下面是实际中的端子,很显然,有四个孔位。

网友A:
路过长长见识

网友B: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网友C:
我喜欢CAD不喜欢狗屎EP(电气版CAD都不喜欢),就在这种地方——永远不能满足部分地方,CAD可以自己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好。

不过,画图是可以这样,但是出端子图表就困难了

网友E:
2楼的做法是正解啊,但是我觉得没必要这样,端子每侧虽然是两个接线位置,但逻辑上应该是一个点,如果分的太细会给配柜人员和日后维修带来不便,本来就是为了接线方便选用这种端子,结果图纸确很复杂

网友F:
这种情况,是不是默认端子上四个孔位都是一个电位点,端子图表只是将点位点连接起来,至于线缆是接在哪个孔位,现场决定,图纸不作规定?

只能这样理解了。

网友G:
不明觉厉!

网友H(2021-01-07):
这种排列以四个孔为一列,比德国的方式更科学。泳池水处理端子图表只是将点位点连接起来,至于线缆是接在哪个孔位,现场决定,图纸不作规定?

网友I(2021-02-10):
说的有道理

网友J:
多谢楼主分享,正好想学习画图。

网友K:
设计的时候就按照一个端子接4根线设计,实际选择4孔位的端子不就可以了。

网友L(2021-09-17):
太细致了 和磨洋工没啥区别

网友M:
我们公司用这样4连接点的端子,用EPLAN画图时我用分散式端子表示,最后优化分散式端子,在端子图表中上可以表示出X1.1.a,X1.1.b,X1.1.c,有一点就是实物上没有ABCD,看端子图表费劲,

网友M:
引用 网友K:
设计的时候就按照一个端子接4根线设计,实际选择4孔位的端子不就可以了。...



这样一个端子会引出好几个中断点,一般画图像这种四连接点的端子,一个端子会放在不同的图纸上。

网友N:
希望可以尽快解决

网友O(2022-03-02):
EPLAN爱好者路过,莞尔一笑,晒一张EPLAN的端子图表报表。

网友P:
你为什么要区分两进两出端子排上的各个点?

网友Q(2023-05-21):
引用 网友I:
说的有道理

2013最新整理eplan部件库

介绍:每个品牌系列都是可以单独导入的,需要用时才导入以免太大被卡死现象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ft=t&id=714364562044

2、西门子博途 博图plc案例程序s7 200smart 300 1200 1500编程实例工程 最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13gs.success.result.1.18407a86KyfmZJ&id=717575723845

网友Q:
2013最新整理eplan部件库

每个品牌系列都是可以单独导入的,需要用时才导入以免太大被卡死现象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ft=t&id=714364562044

网友R:
路过长长见识,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