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触摸屏与变频器通讯数据地址转换常数问题

楼主(2020-11-03):
图中说的  (XX010010)   括号里的二进制数是怎么换算出来的,求详细说明,有些看不懂

网友A:
看你问了三次了。

你需要知道二进制和十六进制以及十进制的转换关系,既然是字,那就占用16bit(位)存储。

用二进制表示就是1111111111111111是最大值,由低到高分别对应bit0到bit15,剩下就很容易理解了吧?

如果是12H就表示十六进制的12换算成二进制就是10010,表示从bit4到bit0数值就是10010,所有保留的都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问了三次了。你需要知道二进制和十六进制以及十进制的转换关系,既然是字,那就占用16bit(位)存储。用二进制表示就是1111111111111111是最大值,由低到高分别对应bit0到bit15,剩下就很容易理解了吧?如果是12H就表示十六进制的12换算成二进制就是10010,表示从bit4到bit0数值就是10010,所有保留的都是0。

知道12H 就知道十进制是18   二进制10010 了。  在不知道     所以要先知道是12H十六进制这个数,因为不知道12H就不知道十进制18这个数, 但12H根据我所截图的表格的说明逻辑推算出来,所以不明白的是12H怎么来的

楼主:
  如果知道十六进制12H,,那就可以知道二进制10010.所以就能知道我需要的设置参数十进制的18 ,那这样的话十六进制12H是根据我截图的内容所演变成的,是怎么换算的这是不明白的地方, 或者说是根据二进制10010换算出来的,    但是10010又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说只要知道十六进制12H   和二进制10010其中一个就能推算出十进制18       所以十六进制12H    或 二进制10010  其中的一个不管哪个它根据我截图的说明表格推算出来的    那它根据截图上的内容说明,怎么推算出来,能推出十六进制的数还是二进制的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知道十六进制12H,,那就可以知道二进制10010.所以就能知道我需要的设置参数十进制的18 ,那这样的话十六进制12H是根据我截图的内容所演变成的,是怎么换算的这是不明白的地方, 或者说是根据二...



你截图的内容告诉你了

停止是2进制数BIT1是0,BIT0是1,转换成16进制就是H1

正方向指令是2进制数BIT4和BIT5是01,你如果要让电机转起来,还要给发送启动变频器启动指令。所以正转是给变频器保持寄存器地址2000H写入正转启动指令。因为BIT2和BIT3保留,所以为0.综合起来这个指令的2进制数的BIT5到BIT0就是010010。

反转就是反转启动,就是100010.

网友B:
这是数据进制2-16转换的问题了。

网友C:
比较逃懒的方法,电脑上都有科学计算器,你可以输进去十六进制,自动回换算出来二进制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oo2"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如果知道十六进制12H,,那就可以知道二进制10010.所以就能知道我需要的设置参数十进制的18 ,那这样的话十六进制12H是根据我截图的内容...



谢谢了·根据你说的就能推算出来二进制了.应该明白了···之前没看懂是自己理解二进制的序列排号了·····之前一直以为是右边第一位是1号位

 当时想的是假如一个二进制数 : 1    0   0   0     0

                                     序列号  :5    4   3   2     1     所以一直想不通   其实是右边第一个是从0开始排列012345 这样排列的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友A"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楼主"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如果知道十六进制12H,,那就可以知道二进制10010.所以就能知道我需要的设置参数十进制的18 ,那这样的话十六进制12H是根据我截图的内容...】进行回复:        -----------------------------------------------------------------谢谢了·根据你说的就能推算出来二进制了.应该明白了···之前没看懂是自己理解二进制的序列排号了·····之前一直以为是右边第一位是1号位 当时想的是假如一个二进制数 : 1    0   0   0     0                                     序列号  :5    4   3   2     1     所以一直想不通   其实是右边第一个是从0开始排列012345 这样排列的是吧

是的,2进制数,从右到左,bit0一直向高位排。根据数据类型来,如果是字节,就是占用8bit存储。字就是双字节,占用16bit存储。双字32bit。以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