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次调机过程中遇到的电机丢步问题

楼主(2020-11-03):
近来工作清闲,在逛论坛时突然想起前段时间遇到的一个电机丢步的问题,过程曲折,结果出乎意料,特分享给各位,文采不好,大家见谅。

现象:调试中发现一个上下运动步进在运动过程中累计丢步

控制及运动方式:原点回归后,电机转动,带动滑槽做上下往返运动(类似凸轮结构),运动距离大概30mm,即转5度左右,程序采用DRVA绝对控制方式,步进驱动细分10000,电流设置最大

问题排查过程:

1、检查电机线是否有松动,用万用表量测通断,无问题

2、检查联轴器是否松动,紧固螺丝后测试现象依然存在

3、检查程序是否异常,单独写测试程序,做重复定位测试,无改善

4、对电机进行空运转测试,问题依旧

做完这些,又是半天时间过去了,此时的我们一脸懵逼慌张,觉得问题出在电机和驱动器本身,肯定是这样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排除问题:

1、换驱动器,手上没有相同的,用不同品牌替代,问题依旧

2、换电机,将设备上面相同的电机拆下替换,问题依旧

此时的我们慌了,顿时一种束手无策的感觉,接下来怎么办了,没办法,项目一起拉上机械的讨论,对问题重新分析,总价两点:

1、转动距离小,脉冲频率高,可能由于加减速时间导致,

2、电机力矩小,机构摩擦大,运动不顺畅导致,

得出结论后项目慌慌张张想办法搞大电机和协调返修零件去了,(强调一下,这台设备已经延期,项目天天被客户催的死去活来的),同时我们对加减速时间进行测试,无改善,剩下的希望就放在项目身上了,几个小时后,搞到了一个力矩大一点的电机,将电机和零件重新打表安装,问题解决

问题简单,在此只是希望分享一下问题解决的思路,让大家见笑啦,谢谢。

附图片一张:

网友A: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B:
丢步?一般都是机械动力不足(少部分是干扰,不过干扰的话属于随机,而且会出现多走步或者丢步)

网友C(2020-12-17):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

EtherCat、丝杆电机-漆生

网友(2021-12-26):
感谢分享,专业丝杆电机www.oricmotion.com

网友E(2022-08-18):
过程描述的很详细,感谢分享

网友F(2022-10-24):
我认为是 信号干扰   编码器线 屏蔽有可能没有做好 或者连接驱动的网线

网友G(2024-04-24):
这个时候,毒打机械一顿比较好

网友H(2025-05-09):
转动5度,行走30mm,问题应该在这里!

换成转动5圈,行走30mm肯定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