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和Pt1000传感器如何做选择?

楼主(2020-11-03):
 许多行业使用RTD测量温度,大多数设备中的传感器是Pt100或Pt1000。这两个温度传感器具有相似的特性,但它们的标称电阻差异可能决定您选择哪种温度传感器。

  电阻温度检测器(RTD),也称为电阻温度计,由于其可靠性,准确性,多功能性,可重复性和易于安装而成为常用的温度测量装置。

  RTD的基本原理是其线传感器 - 由具有已知电阻的金属制成 - 随着温度的升高或降低而改变其电阻值。尽管电阻温度计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包括最高测量温度约为1,100°F(600°C),但它们总是适用于多种工艺的理想温度测量解决方案。

  为何使用铂金传感器

  RTD中的传感线可以由镍,铜或钨制成,但铂(Pt)是迄今为止最常用的金属。它比其他材料更昂贵,但铂具有几个特性,使其特别适合温度测量,包括:

  1、几乎呈线性耐温关系

  2、高电阻率(59Ω/ cmf,镍为36Ω/ cmf)

  3、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可降解的电阻

  4、稳定性极佳

  5、非常好的化学钝化性

  6、高抗污染性

  Pt100和Pt1000传感器的区别

  在铂RTD传感器中,Pt100和Pt1000是最常见的。Pt100传感器在冰点(0°C)时的标称电阻为100Ω。Pt1000传感器在0°C时的标称电阻为1,000Ω。两者的特性曲线,工作温度范围和响应时间的线性相同。电阻温度系数也相同。

  但是,由于标称电阻不同,与Pt100传感器相比,Pt1000传感器的读数高出10倍。 在比较引线测量误差适用的2线配置时,这种差异变得明显。例如,Pt100中的测量误差可能为+ 1.0°C,在相同的设计中,Pt1000可能为+ 0.1°C。

  如何选择合适的白金传感器

  两种类型的传感器在3线和4线配置中都能很好地工作,其中附加的线和连接器补偿了引线电阻对温度测量的影响。这两种类型的价格也相似。然而,由于以下几个原因,Pt100传感器比Pt1000更受欢迎:

  Pt100传感器有线绕和薄膜结构,为用户提供了选择和灵活性。Pt1000 RTD几乎总是只有薄膜。

  由于Pt100 RTD在各行业中的应用非常广泛,因此可与各种仪器和工艺兼容。

  那么,为什么有人选择使用Pt1000传感器呢?以下是更大标称阻力具有明显优势的情况:

  Pt1000传感器在2线配置中更好,并且在使用更长的引线长度时更好。导线数量越少,导线越长,读数的阻力就越大,从而导致不准确。Pt1000传感器具有更高的标称电阻,可补偿这些增加的误差。

  Pt1000传感器更适合电池供电的应用。具有较高标称电阻的传感器使用较少的电流,因此需要较少的功率来操作。更低的功耗可延长电池寿命和维护间隔,减少停机时间和成本。

  由于Pt1000传感器使用较少的功率,因此自热较少。这意味着由于高于环境温度,读数中的错误更少。

  通常,Pt100温度传感器更常见于过程应用中,而Pt1000传感器则用于制冷,加热,通风,汽车和机器制造应用。

网友A:
在你这之前还是不了解PT1000的,在工厂接触的都是PT100,你说的加热、制冷、通风、汽车,家里的空调是吗?那个测温的见过,但是没细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