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寨闭环步进电机在350Hz正常,600Hz出现丢步

楼主(2020-11-04):
雷寨闭环步进电机在350Hz正常,600Hz出现丢步?

步进电机的动态范围也太差了吧

楼主:
本来以为闭环步进电机不会丢步(脉冲线是屏蔽双绞,距离0.3米左右),看来还是伺服电机才能担当大任

网友A:
步进电机丢步,是电机的能力问题。是电机的扭矩(电流)不足,转不动,或者是电机转速太快,感生电势太大,驱动器上的电压太小,造成电流(扭矩)不足。这不是闭环能解决的问题。胳膊太细举不起来的东西,不能指望眼神好了就举起来。

即使伺服电机,阻力太大转速太高,一样有转不动。

无论是伺服还是闭环步进,闭环能改善的,最多只有两点:

1、转不动(丢步、堵转、卡死)了,能发出报警信号,让控制器有机会自动处理,避免造成更严重的问题,减少整个设备的损失

2、使用大电机在小阻力时,可以动态降低电流减少发热。

网友B:
闭环步进是什么闭环了?丢步是哪里看到的丢了步(位置)?

电机上编码器的反馈是电机转角,而不是终端机械位置(有经过减速机),如果编码器还是脉冲信号的,那一样会因为频率加快的响应变化,或者高频率脉冲信号更容易受到干扰,而丢脉冲。

控制器里的闭环是速度闭环,通过闭环以防止堵转的发生与应对,不是位置环。步进电机它与伺服同步电机不同,本来就是开环的,加个编码器但是如果不是绝对值编码器的,并没有“同步”的位置一一对应,丢步是无法反馈发现的。

所以这种闭环步进只是速度环闭环。速度环有误差呢?

网友B:
在展会上我请教过日本东方马达,它们的步进电机想要闭环加什么编码器,如果是速度环闭环,加增量就可以,而且分辨率不高;如果是要位置环闭环,就要加绝对值编码器。例如做两个以上的位置同步,就要做位置闭环了。

楼主:
反正步进电机自带闭环,依然性能太差!

步进电机选用一要用品牌货,二要用力矩足够的(正常使用只能在50%力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反正步进电机自带闭环,依然性能太差!步进电机选用一要用品牌货,二要用力矩足够的(正常使用只能在50%力矩)...

步进电机一般标的时静态保持力矩,而动态的驱动力矩基本没有人标,而后者往往只有前者的几分之一。
步进电机驱动器往往使用低压直流电源,这样在速度略高时,扭矩就会明显下降

网友C:
步进电机天生的劣势吧.本身依赖齿槽效应进行定位,而励磁铁芯又没有完全理论的软铁材料(瞬间上磁,瞬间退磁这种),退磁时间固定存在,那么频率越高,上一次脉冲的余磁越强,就越丢步~~~~~要不要考虑上伺服呀~~~~(调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