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HMI历史数据U盘导出问题

楼主(2020-11-04):
设置了U盘,无法找到U盘,试了几种方法都不行

网友A:
1、历史数据查看报表自带导出按钮。可以使用这个按钮。2、HMI更新到最新版本的固件,然后试下直接导到根目录下。文件名称开头是DATE。3、换个U盘最好是32g内的

网友B(2020-12-14):
好像真的导不出来,用这个按钮触摸屏还会假死,屏上的触控没声音,画面不会动,3.21.2.1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