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阀门定位器优点

楼主(2020-11-04):
电气阀门定位器优点

关于定位器的选择,客户可以选择的有很多,但是既有优点还非常智能的定位器就屈指可数了,电气阀门定位器的出现满足了广大客户对高智能化的要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电气阀门定位器的优点吧。

电气阀门定位器在工控领域优点:

1、丰富的故障诊断功能

故障诊断功能是电气阀门定位器非常重要的功能。在实际开工或调试过程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何正确地判断和解决这些问题,对装置正常安全生产十分重要。

2、二进制输入,联锁开关阀门

对电气阀门定位器,大多具有自保联锁功能。在具备上述功能的同时,这些定位器也接受外部连锁信号的输入。虽然这些连锁动作反应不是毫秒级别的,但对很多过程工业来说,秒级的连锁已经足够了。比如加热炉燃料油阀门的连锁。同时,对安全等级要求高的毫秒级连锁,在设计规定中要单独设置,不允许与控制回路放在一起,所以要求电气阀门定位器的联锁达到毫秒级别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3、方便快捷地设置分程调节

根据实际需要,工程设计中需要用一个输入信号实现控制两台或多台调节阀,这就需要电气阀门定位器只对输入信号的某个范围有响应。以西门子PS2举例,可以很方便的通过软件或手动设置分程调节的起点和终点。

4、省气,节约能耗和成本

国产定位器和电气阀门定位器生产厂商,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每小时的耗气量很大,一般来说,这些产品的稳态耗气量在350升/小时。对西门子PS2(稳态耗气量36升/小时)和ABB公司的TZID系列(稳态耗气量30升/小时)来说,在正常工况下可以节省0.3标立/小时。

5、省气,保持公网压力的稳定

对大型石化企业来说,由于用气点很多,耗气量很大,到装置末端或远离空压站的地方,仪表风压力很低,有时甚至不能推动调节阀正常工作,无法满足装置的正常安全生产。如果采用低耗气量的电气阀门定位器,由于用气量极少,使总耗气量大大降低,从而保持仪表风公网压力的稳定,保证装置的安全可靠生产。

6、初始化过程非常简单

对大多数电气阀门定位器来说,初始化过程基本上非常简单。只需按4下按钮并设置几个简单参数,就可以自动完成初始化过程。更方便的是,把设置好的参数上载到计算机中,可以再通过下载成批的复制到相同工况的定位器中,大大地节省了人力和时间,特别是在新建装置开工或进行大修时。

7、智能化的通信方式

电气阀门定位器最明显的特征是进行智能通信。对我们过程工业来说,最常用的是HART通信,或是PA现场总线,或是FF现场总线。但并不是所有电气阀门定位器都支持以上通信方式。在实际工程应用中,如果采用HART通信(最常用,其他通信方式也可以),通过相应的软件和硬件,可以把全厂的电气阀门定位器的所有参数信息保存到计算机中,这是普通手持终端无法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