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网关种类及注意事项

楼主(2020-11-04):
无线通信网关种类及注意事项

无线通信网关是利用无线技术进行传输的一种网关,被广泛应用于车辆监控、遥控、遥测、小型无线网 络、无线抄表、门禁系统、小区传呼、工业数据采集系统、无线标签、身份识别、非接触RF智能卡、小型无 线数据终端、安全防火系统、无线遥控系统、生物信号采集、水文气象监控、机器人控制、无线232数据通 信、无线485/422数据通信、数字音频、数字图像传输等领域中。网关主要由发射器、接收器和控制器组 成。

无线通信网关种类

在市面上常见的无线通信网关分为以下几种:

1、    无线数传网关,这种网关厂家已经做了单片机,并且写好了无线通信部分的程序,可直接通过串口收 发数据,使用简单,当相对来说成本也比较高。

2、    无线收发网关,一般要通过单片机控制无线收发数据,一般为FSK、GFSK调制模式。

3、    ASK超外差网关,主要用在简单的遥控和数据传送。

无线通信网关注意事项

无线通信网关必须用信号调制才能正常工作,无线通信网关还有一种重要的用途就是配合单片机来实现数 据通信,这时有一定的技巧:

1、    合理的通信速率

数据网关的最大传输数据速率为9.6KBS, —般控制在2.5k左右,过高的数据速率会降低接收灵敏度及增 大误码率甚至根本无法工作。

2、    合理的信息码格式

单片机和网关工作时,通常自己定义传输协议,不论用何种调制方式,所要传递的信息码格式都很重要, 它将直接影响到数据的可靠收发。

码组格式推荐方案

前导码+同步码+数据帧,前导码长度应大于是10ms,以避开背景噪声,因为接收网关接收到的数据第 一位极易被干扰(即零电平干扰)而引起接收到的数据错误。所以采用CPU编译码可在数据识别位前加一些 乱码以抑制零电平干扰。同步码主要用于区别于前导码及数据。有一定的特征,好让软件能够通过一定的算法 鉴别出同步码,同时对接收数据做好准备。

数据帧不宜采用非归零码,更不能长0和长1。采用曼彻斯特编码或POCSAG码等。

3、    单片机对接收网关的干扰

单片机模拟2262时一般都很正常,然而单片机模拟2272解码时通常会发现遥控距离缩短很多,这是因为 单片机的时钟频率的倍频都会对接收网关产生干扰,51系列的单片机电磁干扰比较大,2051稍微小一些, PIC系列的比较小,我们需要采用一些抗干扰措施来减小干扰。比如单片机和遥控接收电路分别用两个5伏电 源供电,将接收板单独用一个78L05供电,单片机的时钟区远离接收网关,降低单片机的工作频率,中间加 入屏蔽等。

无线通讯网关接收和51系列单片机接口时最好做一个隔离电路,能较好地遏制单片机对接收网关的电磁干 扰。

无线通讯网关接收工作时一般输出的是高电平脉冲,不是直流电平,所以不能用万用表测试,调试时可用 一个发光二极管串接一个3K的电阻来监测网关的输出状态。

无线数据网关和PT2262/PT2272等专用编解码芯片使用时,连接很简单只要直接连接即可,传输距离比 较理想,一般能达到600米以上,如果和单片机或者微机配合使用时,会受到单片机或者微机的时钟干扰,造 成传输距离明显下降,一般实用距离在200米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