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货|3D打印机常见故障及解决办法(一)

楼主(2020-11-04):
从本期开始,我们将对3D打印机遇到的高频问题点进行搜集整理,集中解答。小编建议所有3D打印爱好者收藏。一来涉及到的知识点很可能帮你解决目前遇到的问题;二来可以系统学习3D打印知识,帮你更好的了解、使用3D打印机。

3D打印机调平步骤

      解决方法:您需要按下面的步骤将平台调平一下。 准备命令(prepare)——自动回原点(auto home)——(需待机器回原点动作完成后)关闭步进驱动(disable stepper)——然后可以移动喷头看喷嘴和热床的距离,通过平台下方的手拧螺母来调节热床和喷嘴的距离,让喷嘴刚好接触到平台即可打印。

打印出来的模型有支撑的地方很粗糙

      解决方法:这是无法避免的,您如果要光滑的面最好就尽量不要加支撑 ,加支撑的面可以后期用细砂纸水磨一下那个面就可以比较光滑了,也可用PLA抛光液浸泡,但PLA抛光液有毒,所以建议水磨。

打印自动暂停

      解决方法:若暂停后屏幕左下角显示 waiting for user...,则将切片软件中的插件删除即可,如下图拉宽点才可以看到那个关闭按钮,点那个X把所有插件关闭掉,再生成打印文件就可以了 。

CR-8,CR-10热床(平台)左右晃动怎么解决

      解决方法:平台下面有六边形偏心螺母用扳手调节该偏心螺母即可调节平台左右的间隙,调节至用手滚动轮子,轮子不会打滑,平台可随轮子移动即可解决该问题,如下图:

边打印边调平步骤

      解决方法: 开始打印时逆时针旋转旋钮可将屏幕显示的fr100%(打印速率)减小至30%,打印的速度会下降,打印底层时可用手轻轻摸一下打印出来的耗材看是否粘牢了平台,如果未粘牢说明此处喷嘴和平台的间隙太大,需将此处的平台调上一点直到此处附近的耗材可以粘牢平台,其他地方也类似。

耗材快用完了,打印中如何更换耗材

      解决方法:在打印填充或支撑的时候,在显示屏主界面逆时针旋转旋钮将打印速率fr100%调至10%,待打印速度下降后按住挤出弹簧夹迅速把旧的耗材拔出来,然后再将准备好的新耗材装入打印机(注意耗材要插到位)。再将打印速率调至30%——40%看能否正常出料打印,一切正常后再将打印速率调至100%即可。

打印模型X轴方向发生偏移

      解决方法:1:X轴电机上的同步轮松动,紧固下同步轮上的顶丝;2:皮带使用时间较长,变松,可以用松紧扣拉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