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如何控制直流电机

楼主(2020-11-04):
我的plc是DVP-12SA2型号的,我试过直接接在输出端但是直流电机需要的电流比较大,plc输出端电流太小,带不起来。怎么加一个装置就能驱动了?

ps:有直流电机驱动器吗?

网友A:
加个接触器

网友B:
PLC输出带负载能力本来就不是很强

网友C:
PLC输出接中继,然后加直流接触器去控制电机,PLC肯定不能直接驱动电机的

网友D:
直流驱动器不需要太大的电流,一般情况下都是50毫安一下。

网友E:
直接加个中间继电器就行了  你想接多大的电压都行  只要你的中间继电器选用相应电压的就行了

网友F:
有直流电机驱动器的,一般PLC不能直接用于大电流输出

网友B:
搞个中间继电器即可

网友G(2021-12-31):
加个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