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smart控制比例阀使两组油缸同步

楼主(2020-11-05):
                 如题 ,之前朋友接了个活,用西门子smartPLC 控制两组油缸同步升降 ,每个油缸上装有编码器,每组油缸都用比例阀控制 ,,当时的思路是一组油缸做主,另一组做从 ,从组油缸进行模拟量给定的增加或减少,做的很粗糙的控制,误差在10mm左右,来回运行,每次的结果都是不尽人意,后来网上有人说可以用PID 进行调节控制,我是没有任何的PID 这方面的经验,不知哪位大神为我解惑,或者提供一个新的思路,使产品运行更加稳定,精准。

网友A:
俩缸都用PID单独控制,    如想同步,控制量用一个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俩缸都用PID单独控制,    如想同步,控制量用一个变量



后来又做了一套稍微大一些的设备上 ,还是之前的思路,控制效果不错 ,主和副的误差在1mm之内 ,但是有个问题 ,油缸在上升时,有异响,反复调整机械后 ,依然存在这个问题 。

其实这应该是比例阀的不断地额调整开合度导致的 ,当时我做了调整,

之前的做法是在加速或减速的时候,当误差在公差范围内时,我把当前输出的值改成设定的值(即两组油缸中主缸的设定值,此设定值为固定的 ),当误差超出公差范围的时候 ,又开始加速或减速 ,从而产生了震荡。

后来调整的是在加速和减速以后,误差在公差范围之内时,副缸输出值保持当前不变,很快设备出现了 副缸一快一慢的县现象,更加不理想了 。

网友B:
找了很久,终于找的了,谢谢

网友C(2024-11-13):
我现在也准备做类似项目,还请楼主再详细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