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PRO与TPC1021ET通讯问题求助

楼主(2020-11-05):
刚买了个昆仑通态TPC1021ET触摸屏,新装上MCGS PRO组态软件,组态好想下载到触摸屏,用网线和USB 都不能通讯,求助各位高手要怎么设置?还是少什么驱动?先谢谢了!

网友A:
触摸屏IP设好,电脑IP同网段,能ping通应该就可以下载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IP设好,电脑IP同网段,能ping通应该就可以下载了啊...



触摸屏怎么设置?谢谢了

网友A:
给你发个链接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48a420571c5773a9242504c6.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发个链接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48a420571c5773a9242504c6.html...



非常感谢我看看

楼主:
要跟电脑上IP地址一样的吗?一样的我也设置了还是连不上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跟电脑上IP地址一样的吗?一样的我也设置了还是连不上啊



私信你了 加我微信吧

网友A:
电脑IP和触摸屏IP不能一样,最后一位不能一样,同网段就行

楼主:
已经成功连上触摸屏,感谢各位的帮助,特别感谢AI雪的帮助,谢谢啦。

网友B:
,感谢大家的无私答疑解惑

引用 楼主:
已经成功连上触摸屏,感谢各位的帮助,特别感谢AI雪的帮助,谢谢啦。...

网友C:
制作U盘下载包

网友D(2021-04-02):
请教下楼主是什么问题,我也是用MCGS pro,然后无论网线还是USB都无法下载,通讯测试失败

网友E(2021-11-20):
亲  触摸屏断电上电,在USB中选择下主口,主口可以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