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电机位置偏差问题

楼主(2020-11-05):
如图,该项目是改造项目,采用了松下A6伺服系统,传动结构式齿牙传动,传动距离达2.19米,改造后负载重量变成原来的1.6倍,运行了大概3个月左右后,出现了位置偏差,即使回原点也无法解决。但改造前一直没啥问题。请问这是如图编码器偏差的原因吗?该怎么改正?

网友A:
检查一下闭环目标设置是什么闭环?

电机上编码器的位置反馈是电机转角,而不是机械终端位置(2米多长度)。这其中有换算和来回程误差。

控制器设置的闭环可能是速度环,而不是位置闭环。速度环通过积分到位置环,有速度环误差累积。

当工艺条件改变(负载增加了1.6倍),误差改变了,很小的误差经三个月累积也会变得很明显的误差。

网友B:
把机械设备照片发些上来,这样搞不清楚你怎么传动的,首先要从机械上分析定位不准的原因。。。

网友C:
三个月后出问题,很怀疑是什么机械部件设计有缺陷,磨损了。或者是电气设计抗干扰抗冲击考虑不足,有器件工作不稳定了。

网友D:
之前正常,现在回原点也无法解决的话,应该是机械部分出现比较大的偏差了,具体的你可以到上海会通来了解一下,这篇文章可能对你有帮助!http://www.shhuitong.net/news/263.html

楼主(2021-01-12):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闭环目标设置是什么闭环?电机上编码器的位置反馈是电机转角,而不是机械终端位置(2米多长度)。这其中有换算和来回程误差。控制器设置的闭环可能是速度环,而不是位置闭环。速度环通过积分到位置环,有速...



采用的是位置控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