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饮油烟在线监测设备的安装

楼主(2020-11-05):
  要想实现油烟在线监测,需要在对应餐饮单位油烟净化器的后方安装油烟在线监测设备。其实目前餐饮油烟在线监测设备在安装上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标准,各个厂家在细节上可能略有不同,但大体上还是差不多的,下面是蓝蜂油烟在线监测设备的具体安装流程。

  1.电源

  蓝蜂油烟在线监测设备使用的是220VAC交流电源,最大功率10W。从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考虑,要求供电的电源需要接地线端。

  2.天线的安装

  蓝蜂油烟在线监测设备带有100厘米长的吸盘天线,接线接于主机从右往左的第一个端子,请将吸盘天线安装固定到信号尽可能好的位置。

  3.将探头与主机连接

  蓝蜂油烟在线监测设备的探头和主机采用3.5米长的黑色气管对接,在安装时,需要将气管一端连接到探头上,另一端连接到主机的进气口上。

餐饮油烟在线监测设备的安装

  4.探头的安装

  将设备的探头安装到油烟净化器后端1.5米处的烟道内(若是条件不允许安装在净化器后端即可),探头上带有三脚架(固定用),需要在烟道上开孔,将探头插入烟道中,并固定在烟道壁上。探头开孔图与安装示意图如下:

  5.主机的安装

  由于蓝蜂油烟在线监测设备的探头和主机之间的气管长度为3.5米,因此安装好探头后,需要在探头周围的3.5米处将主机固定好,安装时,需要结合接电问题,选择最佳安装位置。

  具体安装方式:将配送的四个固定片,用螺丝与主机进行固定,再将主机固定到墙体或支架上,如果是墙体,需要打孔。

  6.配置设备

  设备安装完成后,还需对设备进行配置才可对接到油烟在线监测平台,配置方式很简单,只需根据蓝蜂提供的设备说明书,根据提示一步一步操作即可。

  以上就是油烟在线监测的相关内容,如需了解更多请继续关注蓝蜂科技,如您有其它疑问可直接电话咨询我们,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