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莱上位机通信协议

楼主(2020-11-05):
基于贝加莱的PLC与编程软件的通信是走的什么网络通信协议,这方面有开放出来的资料没;由于效率问题,最好不要走OPC,如开发上位机系统,需要相关的网络通信协议;各位大神求解。

楼主(2020-12-24):
自己给解决方案:目前测试modbustcp通信成功,通过在PLC配置MODBUSTCP SERVER端,设置相关线圈,模拟量地址位置,上位机通过modbus tcp协议读取寄存器,即可完成通信;

有需要方案的,可以联系我

网友A:
看看,谢谢楼主,现在正需要!!

网友B(2021-12-20):
引用 楼主:
自己给解决方案:目前测试modbustcp通信成功,通过在PLC配置MODBUSTCP SERVER端,设置相关线圈,模拟量地址位置,上位机通过modbus tcp协议读取寄存器,即可完成通信;有需要...



您好,我现在正在做一个项目,需要贝加莱PLC和上位机通讯,能否加您一个联系方式,请您指导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C(2022-03-07):
贝加莱的PLC的话,最好上位机走OPC UA吧,这个协议应该还是好用的,感觉还是不错的。或者是自定义协议应该也是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