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400通讯问题

楼主(2020-11-05):
各位大神,请教一下,step7与S7-400通讯,下载不了,然后复位,也复位不了,这是怎么处理?

网友A:
这PLC是第一次用网线连?

网友B:
大神都休息了

网友C:
同问这PLC是第一次用网线连?

网友D:
你这个是热备的吧,下载到一个cpu就行,看报警信息是外不错误

先确认网络通,那还报着外部故障

要是整体下不下去,你就选中程序块(左侧项目树里)下载试试

网友E:
用博途,换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