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的I/O面板配置

楼主(2020-11-05):
ABB机器人的I/O面板配置

在ABB机器人标准控制柜中,与外部信号连接是通过其配置的标准IO信号板来完成的,由于其属于选配部件,需要对其进行硬件安装与系统上的正确配置。本期文章,将对ABB标准IO信号板及其配置进行讲解。

认识ABB标准信号板

ABB提供选配的IO板众多,挂载于控制柜的DeviceNet总线之下,以下就选几款常见型号进行介绍:

DSQC 651

651面板各接口分别为:

X1:8个数字输出信号端 (地址分配为:32~39)

X3:8个数字输入信号端 (地址分配为:0~7)

X6:2个模拟量输出信号(地址分配为0~15与16~31)

X5:DeviceNet接口(用于与控制柜的总线连接)

DSQC 652

652面板各接口分别为:

X1:8个数字输出信号端 (地址分配为:0~7)

X2:8个数字输出信号端 (地址分配为:8~15)

X3:8个数字输入信号端 (地址分配为:0~7)

X4:8个数字输入信号端 (地址分配为:8~15)

X5:DeviceNet接口(用于与控制柜的总线连接)

IRC5紧凑型配置的I/O面板

IRC5紧凑型控制柜配置的IO版与652型类似,同样提供了16个输入与16个输出端口。

接口分别为:

XS12:8个数字输出信号端 (地址分配为:0~7)

XS13:8个数字输出信号端 (地址分配为:8~15)

XS14:8个数字输入信号端 (地址分配为:0~7)

XS15:8个数字输入信号端 (地址分配为:8~15)

XS16:电源分配接口(24V/0V)

XS17:DeviceNet接口(用于与控制柜的总线连接)

IO面板的系统配置

首先,于主界面选择控制面板,进入配置界面。在配置界面中有不同的主题:分别为人机交流、控制器、通信、运动、输入输出系统,由于IO面板通过DeviceNet总线连接,于输入输出系统中选择DeviceNet Device进入配置界面:

在配置界面中点击添加;

在配置界面中可以通过来自模板的预设值来直接配置对应模板的大部分信息,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上面提过的651板与652板,本次示例安装的是652板,故可直接选用DSQC 652的模板值:

当然,模板值只是个预设值,一些数据的设定还是要根据具体情况设置。像地址位的设置,则需对应回IO板的硬件安装情况,即IO板中DeviceNet接口的连接情况:

IO板的DeviceNet接口通过两条CAN线与控制柜连接,逻辑地端口与节点地址设定端口通过安装短接片,来进行该IO板的地址设置:

地址位是以二进制的方式来表示的,设定端口与逻辑地相接为0,否则为1。如图,所有端口与逻辑地相接,故该IO板地址为0,示教器上的地址信息同样也要填写为0;

把短接片的9号位与12号位剪去,故两端口信号状态为1,IO板地址为4+32=36。

在配置完地址后,点击确定,重启完成IO板的配置。

设置成功后,在设置界面可以看到新设置的652板。在创建IO信号时,也可将信号配置于其面板上。

网友A:
谢谢谢诶,我正需要汲取基础知习了,很好的资料,谢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