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路过的前辈,帮忙看看我这小白,谢谢啦

楼主(2020-11-05):
大家帮我看看,这是一个西门子plc300一个定时器的编程,去掉上升沿,定时器运行,难道我错了吗?还是我的软件有问题?

网友A:
去掉上升沿,定时器不运行,才是见了鬼呢

网友B:
用上升沿则M0仅导通一个运行周期,实际上就是一个脉冲信号,对于定时器线圈来说也只是收到一个脉冲信号而没有长时间的导通电源,所以没法执行计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上升沿则M0仅导通一个运行周期,实际上就是一个脉冲信号,对于定时器线圈来说也只是收到一个脉冲信号而没有长时间的导通电源,所以没法执行计时

大哥啊,是这样的,上升沿给置位一个脉冲,置位应该长期有电,那么计时器应该运行才是。而实际情况是,再i0.0由1变为0,计时器立即就不工作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C:
把后面的MW0换掉

楼主:
再此也一并谢谢各位热心大哥,让我求知路上不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