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840可以共直流母线吗

楼主(2020-11-06):
有一台A840作放卷机使用,速度控制转矩限幅,一直工作在再生状态,当线速度比较快时,放卷机经常报E.ov2恒速时过电压故障?直流电压一直维持在750v上下,想请教各位专家有什么办法?目前设备中还有2台A840变频器,可以把3台变频器的P+,N-并在一起吗?参数有什么需要正确设置的?没头绪。

网友A:
三菱FRA800变频器报E.ov2恒速时过电压故障

检查要点

• 负载是否有急剧变化。

• Pr.22 失速防止动作水平 ( 转矩限制水平 ) 是否设定为无负载电流以下。

• 在负载惯性大的用途中,失速防止是否频繁动作。

• 加减速时间是否过短

措施

• 消除负载的急速变化。

• 使用再生回避功能(Pr.882 ~ Pr.886)。

• 必要时请使用制动单元或共直流母线变流器 (FR-CV)。

• 请将 Pr.22 失速防止动作水平 ( 转矩限制水平 ) 设定为大于无负载电流。

• 设定Pr.8适当延长减速时间。

网友B(2020-12-26):
可以共母线的

网友C(2022-03-20):
楼主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