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导出时没法选择安装布局图

楼主(2020-11-06):
画好的安装布局图,导出图纸时发现没有这一页,然后单独导出如图所示(安装布局图的比例是1:5)

求指导

楼主:
好像摸索出怎么解决了,把一个多线原理图放大5倍,把安装板布局图纸复制过去就能导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摸索出怎么解决了,把一个多线原理图放大5倍,把安装板布局图纸复制过去就能导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