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们,plc程序突然要求输入序列号,请问要怎么办呀

楼主(2020-11-06):
如图,这个该怎么处理,谢谢了!

网友A:
你用的什么软件啊?

网友B:
第一次见到使用这种保护措施,长见识了,有尾款没有结清吧~

网友C:
程序加密了,联系下给你们提供的人吧

网友D:
高科技带来的便利和不便利!

网友E:
程序加密了。。。。。。

网友F:
此处省略几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