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ebp反编译问题

楼主(2020-11-06):
从u盘拷了一个触摸屏文件,

如何进行反编译?

1, 首先打开mtip, 001, 里面的 mt8000加上后缀exob,

2, 打开ebp软件, 找到反编译,

3, 选择该文件。开始。

可能遇到的问题:

    如果是解压缩的文件, 不要移动, 不要移动, 不要移动文件!否则可能导致出现找不到文件!

    如果出现找不到文件的情况, 删除该解压文件, 从新解压, 再从第  1  步开始操作!

网友A:
可以把“001”文件夹里的eb8000文件复制一份到别处,然后给该文件加上".exob"后缀名就可以拿去反编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