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数据类型any的求助

楼主(2020-11-06):
      LAR1  P##ANY_1

      L     W#16#1002

      T LW [ AR1 , P#0.0 ]       //数据长度

      L     201

      T LW [ AR1 , P#4.0 ]       //DB号

      L     0

      L     P#DBX0.0

      OD

      T LD [ AR1 , P#6.0 ]       //数据指针

      AN    "DB203_STEP".步[30]

      AN    "DB203_STEP".步[31]

      JC    NXT1

      L     5

      T LW [ AR1 , P#2.0 ]

      JU    END

NXT1: L     3

      T LW [ AR1 , P#2.0 ]

END:  NOP 0

求助:T LW [ AR1 , P#2.0 ]    这一段我看不明白?往里面写3和写5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用?

    L     0

      L     P#DBX0.0

      OD

这一段我看不明白?或0 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段是一段简单的ANY类型重构而已,查一下ANY类型各个字节表示的什么即可,另外,问这种问题时候,你好歹的把源代码贴一下,连个变量声明和注释都没有,估计没人去看...



#ANY_1 声明为any数据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镜止水"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幸福的小石头"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这段是一段简单的ANY类型重构而已,查一下ANY类型各个字节表示的什么即可,...

大佬!问题很清楚啊!都写在下面

网友B:
用3和用5根据

AN    "DB203_STEP".步[30]

AN    "DB203_STEP".步[31]

两个点来的,AN与非,两个点状态都为0,则执行NxT1,否则5赋值给ACCU1,具体啥意思啥区别还得看你里边的工艺或变量注释

网友B:
3与5算是间接寻址的指针偏移量,你去DB里看会对应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3与5算是间接寻址的指针偏移量,你去DB里看会对应哪个



这个any_1是用做和上位机通讯用的,组态了一个OPC通讯,

3与5间接寻址的指针偏移量指向的是ANY_1这个any数据类型的数量或者叫重复因子。

这个赋值3或5有什么用?

楼主:
已经知道了!

T LW [ AR1 , P#2.0 ] 写入的区域为ANY的重复因子,写入3和5的区别在于ANY指针所指向的数据块的大小是3个字节还是5个字节。

分享给大家!

谢谢各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知道了!T LW [ AR1 , P#2.0 ] 写入的区域为ANY的重复因子,写入3和5的区别在于ANY指针所指向的数据块的大小是3个字节还是5个字节。分享给大家!谢谢各位!...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