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连接编号设置

楼主(2020-11-06):
EPLAN设计图纸时怎么把线号(连接编号)设置成:上一个设备标识符+电位

比如设置成下面方框线号那种的Q2R Q2T

网友A:
我也想知道怎么生成的,楼主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怎么生成的,楼主解决了吗



没,求指点

网友B:
选项/设置/项目/连接/连接编号/Inked屏幕截图 2020-11-25 221304_LI.jpg名称里可以设置编号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