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与S7-1500数据传输失败

楼主(2020-11-06):
图一:触摸屏设置读写数据的地址

图二:触摸屏设置的读写数据的格式

图三:触摸屏画面

问题:触摸屏输入数据后,PLC中显示错误,对应地址一直显示最大值。威纶通官方说是数据格式错误。PLC中试过DINT和UDINT类型都不行。那么PLC中数据格式该如何设置?

PS:触摸屏数据输入用来设置定时器时间,其值×1000后传给PLC。

急急急,搞一上午了  ,求助各位大佬。

网友A:
PLC中应该有把整数转换成S5T,时间格式的FC

网友A:
或者干脆通过秒脉冲计数来计时,这样设定值就可又用整数类型了。

网友B:
PLC高低位对换一下   SWAP指令

网友C:
定时器时间用 T_conv 转下

触摸屏输入数据后  PLC设置的接收的空间太小,用双字类型的或real

网友D:
触摸屏上只输入数值,转换乘以1000写在PLC程序里边

网友E:
实际工作上会遇到的,受教了。。

楼主(2021-04-15):
引用 网友F:
感谢求助者和答疑者对求助答疑板块的厚爱,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对于求助者要求:1、请在一个月内自行结贴,把悬赏积分(如果设置积分悬赏求助)发放给答疑者;2、如果在求助答疑过程中,自己已经有效解决问题,建...



求教:悬赏求助如何结算,之前研究了很久,没搞明白怎么把积分给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