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定位器使用中常见问题合集

楼主(2020-11-06):
  ABB阀门定位器在工作的时候有一些常见的问题,今天我们给大家整理了一些问题帮助大家在使用中理解体会。

  1.ABB定位器无法自整定:

  自整定时在屏幕上显示这表示电角度不在规定范围内,这要求安装时需注意,如下图画圈处所示,不要超出指示范围。

  2.液晶无显示:

  用万用表带载测量11、12端子直流电压,观察电压正负极是否接线正确,没问题需要确定11、12端子电压是否在8.2-8.7V之间,电压在这个范围内,一般为主板问题;电压不在这个范围内,故障出在DCS接口或传输导线上。

  3.执行机构振荡:

  检查0UT1和0UT2至气缸入口管接头是否漏气;将运行操作模式设为1.3手动模式,检查0UT1和0UT2是否有一个口总是漏气,如果总是有漏气,可能ABB定位器阀体内部有轻微堵塞。如果定位器并无漏气,但在手动操作时,有一端出气量在正常开和加速开的操作中无变化,这时同样会引起振荡,这种故障需要将定位器用菜单P11选项恢复出厂设置,再重新自整定.

  4.气缸给信号不动:

  将运行操作模式设为手动,通过操作增加和减少键,观察OUT1和OUT2是否有输出。两个孔有交替输出,则问题出在气缸或负载;若只有一个孔输出或两个孔同时输出或一个孔常输出,则是ABB定位器内器件有杂质卡塞,需更换定位器。

  5.位置反馈信号不正常:

  用万用表带载测量31、32端子直流电压,应在17-23V之间,电压在这个范围内,一般为反馈电路板问题;电压不在这个范围内,故障出在DCS接口或传输导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