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箱变外壳与非金属箱变外壳的区别

楼主(2020-11-06):
1)金属箱变外壳

  单层钢板,不锈钢板,铝锌板,镀锌板,铝合金外壳由于隔热效果差。 如果箱式变电站的内部和外部之间的温差过高,则会在变电站内部形成冷凝水。 开关柜内的冷凝水会引起漏电,闪络和其他事故,并损坏电气设备,例如高低压开关柜和变压器。 尝试为盒式机箱使用更少或没有单层金属材料。一般应做成双层,中间夹有岩棉等阻燃材料,也可以达到保温隔热的效果。 这样,箱式变压器壳体的隔热效果就可以达到标准,并可以有效避免结露的形成。

  2)GRC材质箱变外壳

  GRC景观围栏主要由快速硬化的耐腐蚀的次铝酸盐玻璃纤维网通过浇铸或压铸制成。 浇注形的GRC盒壳仅用于墙板和顶盖。这种材料,门板一般是复合夹芯板,铝合金包边;这种GRC箱式变压器外壳,其单位面积价格低于钢外壳,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应用。GRC压铸外壳,除了墙板,顶盖,门板也可以压铸,并且尚未得到广泛推广。由于投资大,需要大吨位的压力机和昂贵的模具,并且外部尺寸受到。不能使用拆分运输,因此不能将其应用于大型箱式转换机柜。  GRC外壳的优点:良好的隔热,隔音效果,良好的抗紫外线性,缺点:抗冲击性差,比金属外壳重5-8倍,并且墙板和底框未牢固连接,并且比较起伏在长途运输中。 在这种情况下,单个的紧固螺钉会松动,从而导致机柜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