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图中接线图需要注意的事项

楼主(2020-11-06):
1、前期工作

(1)设定好字体的大小及颜色,线径的粗细和颜色等。

字高大小:

一般,用A3的图纸时,字体大小和线径粗细如下:

字体均采用仿宋字,元器件符号及其端子号、电缆代号字高为3.5,线号及其连接点的代号为2.5。

元器件的轮廓线和电缆主干线粗细为0.5mm,一般的单箍连接线为0.25mm。

颜色:

元器件轮廓线及电缆的主干线采用白色线,一般单箍线及电缆的分支采用绿色线。

元器件的代号及其端子和线号字体颜色均为黄色,单箍线和电缆连接点的字体采用绿色线,线的颜色标号用红色字体。

2、画接线图时

画接线图时,一般需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1)一般画接线图时的顺序:

根据原理把元件分组→根据布局图设置元器件的放置位置→画元件简图(用圆形或方形图框表示)→标记元件的端子标号→画元件间的连接线→标记连接线的线号→合理安排接线图页面顺序→标记导线的连接点。

要注意的是,以上每做一步,都要保证上一步的正确,尤其是最后一步标记连接线的连接点时,如果标记完后,再改元件的位置或连接线,或图纸的顺序发生改变,那就必须也相应更改导线的连接点了,给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页面顺序一般如下:

主电路接线→控制线路接线→端子接线

(2)不同控制箱(板)间要通过端子连接(即其它控制箱、控制板或不在控制箱或控制板上的元器件进入本控制箱或控制板时,要先接到本控制箱或控制板的端子上,然后再由端子引线);

(3)同一端子接线不允许超过两根;

(4)高电压和电源线使用R形端子,信号线使用Y形端子;

(5)元器件可以用简单的方形或圆形图形来表示,但其端子位置尽量和实际元器件位置相同或接近;

(6)接线图元器件的放置要和布局图的位置相同或相近,对于某一个元器件来说,标记的端子位置也要和布局图实际元器件的位置相同。

(7)力要整个图面的美观。因此,在画连接图时,要保持整个图面的紧凑和清晰,同时,要尽量使画面不要太过于稀疏。要尽量避免连接线的交叉,连接线尽量使用直线,连接线和元器件间的距离要尽量相同等。

3、后期工作

检查接线图,保证正确无误,为接线表的制作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