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叫大师们日鼎伺服与三菱FX3U接线

楼主(2020-11-06):
日鼎DCS 系列伺服驱动器怎样与FX3U接线?基本都已经接好线了能启动并转动,就是方向线不知该接哪个脚?

网友A:
7号脚脉冲  21号脚方向  pn03 设置为 0

1号 19 号接 +24V

14号脚接 0V

 2号脚通过触点接0V控制伺服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7号脚脉冲  21号脚方向  pn03 设置为 0    1号 19 号接 +24V    2号脚通过触点接0V控制伺服ON...



非常感谢你的指教,完美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