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1769的CPU的DeviceNet远程IO,我这样配置可以吗?

楼主(2020-11-07):
因为接触AB的比较少,不是很了解,有几个问题想问问老师们:
1、1769-L33ER后面的DeviceNet1769-SDN模块的端子,只接中间的通讯线就行,还是红 黑需要接上24V
2、1769-L33ER要做DeviceNet通讯,远程IO,我可以挂1734-AND,也可以挂1794-ADN吗?我看他们都是DeviceNet远程从站模块。。。
3、组网DeviceNet远程从站需要下载ESD文件才能用吗,比如挂1734-AND,必须下载对应的ESD文件吗?

楼主:
?没有老师吗?谢谢

网友A:
AB的都是有钱公司用得起的,资料一般很少,且都是英文版的

网友B:
  1. 对于devicenet,24v是必须的。但是我建议不要用sdn的24v。

  2. 可以用1734也可以用1794,你的图片上的标错了

  3. eds文件是必须的,devicenet配置需要另一个专用的软件 rsnetwox

网友C:
DeviceNet 必须接入24V,远程给模块控制电源供电使用。

1734ADN可以用,和西门子的ET200一个概念。

必须下载对应的EDS

楼主:
引用 网友C:
DeviceNet 必须接入24V,远程给模块控制电源供电使用。1734ADN可以用,和西门子的ET200一个概念。必须下载对应的EDS...



谢谢,了解了

网友D(2025-08-05):
学习了,AB学习资料却是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