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维控LEV700LK使用RS485连接1200出现的问题提问

楼主(2020-11-07):
本人使用LEV700LK和西门子1200PLC加一个CB1421模块想要使用RS485通信完成屏幕和PLC的连接.

但是尝试了两天无法连接成功。

以下是我的PLC参数设置。屏幕参数设置和接线。请问一下是哪里除了问题无法连接成功

这个接线我怀疑AB接反已经来回交换过几次了。

网友A:
接线看了一下没啥问题,A+,B-对接即可,重点检查一下参数设置问题看看,不只是PLC这边参数,触摸屏那边参数需要和PLC参数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