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求助帮帮我这个打工人吧

楼主(2020-11-07):
西门子1200和300如何通信,西门子300里有用step7写的程序,所以300不用博图组态,求各位大神帮助小白,收发数据块该怎么写

网友A:
请多看看PUT和GET这两个指令,全部搞清楚了,他们之间的通讯就没有问题,但前题是他们之间是用网线相连的。

网友B:
300网络是不是PN网络?

如果是PN网络,300直接建一个1200的PN对应从站即可

网友C:
很简单的,自家的东西通信没那么难,其中一个PLC生成GSD文件,走PROFINET通信

网友D:
看一下1200智能通讯,怎么生成的GSD文件,做好之后导入到300里面就行

网友E:
走S7单边通讯,只需要在1200里边写程序和配置即可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请多看看PUT和GET这两个指令,全部搞清楚了,他们之间的通讯就没有问题,但前题是他们之间是用网线相连的。...

网友G:
求各位大佬了,我没分,只能这里发了,请问设计一个机械臂主要用来拧开关,拿轻物,啥结构,几个自由度比较合适;机械臂要求臂展达1m以上,主要用于室内

网友H:
step7写的程序,可以读出来,改成博图,然后再重新组态即可。

网友I:
选择S7通信内的GET和PUT指令,且两个PLC之间选择网线连接,只要是西门子的PLC都可以用这两个西门子独有的接收和发送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