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HIM直连变频器,内存不足怎么办

楼主(2020-11-07):
求各位大神指教,我的是台达DOP-B系列的触摸屏,是直接连接多个变频器的。做了一个数据记录表,结果使用时内存不足怎么办。已经设置让数据保存在U盘里了,不过读取地址是内部寄存器,要怎么改进。f627162b7e3f0f0476d17fbdeabb9cb.jpg4dcf0ce65032f9246b7af17c7072c62.jpg

网友A:
这个有异常码的专业问法,你直接400电话,让台达官方联系你处理好了。

要在这里解决的话,大家需要根据你的实际操作,能提供一些大家自己的应用经验,只能看有没有帮助

网友B:
不能解决,建议更换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