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缘轴承的正确安装方法

楼主(2020-11-07):
是否正确安装轴承,关乎到轴承的使用寿命,现详细介绍一下正确安装轴承的五个步骤,希望对您的工作有所帮助。

一、使用轴承安装拆卸专用工具

先进的安装工具,能够避免安装时由于工具及操作不当带来的轴承损伤。例如,安装轴承时,工作人员曾采用铜棒敲入法,易造成轴承轴向受力不均,引起保持架变形,滚动体受损,游隙变大,且铜棒在敲击过程中,铜末飞入轴承保持架内,易造成轴承故障。

二、安装前做好轴承的检查工作

对于旧轴承,需检查滚珠(柱)表面是否存在毛刺、划痕、裂纹。旧轴承的径向间隙、轴向游隙是否合格,一般只测量径向间隙。对于新轴承,首先要检查轴承型号是否正确。滚动轴承的径向间隙标准参照表1。例如:型号6318深沟球轴承,轴承内径90mm,其径向间隙范围为0.016~0.046mm,也可查到轴承最大磨损量为0.25mm。

三、检查轴承与转子轴的配合尺寸

电机组装时,还需仔细检查轴承安装时轴承与转子轴的配合尺寸(表2),轴承外圈与端盖孔的配合尺寸。

四、控制好轴承及轴承室内油的数量

轴承及箱内油量过多,会引起轴承滚动体打滑,造成滚体由滚动摩擦变滑动摩擦,损坏轴承滚动体,由于轴承油量过多,轴承箱内自由空间小,轴承的运行温度会上升,润滑脂赫度降低,滚动体润滑油膜变薄,润滑条件差,易造成轴承异音,表面失滑,缩短轴承的寿命。一般电机端盖侧设有轴承油室(设计成双密封轴承的电机例外),按电机的转速,轴承室可注油量可参照以下标准执行:电机转速<1500r/min时,加油量为轴承室容积的2/3。转速在1500~3000r/min之间时为轴承室容积的1/2。转速>3000r/min时,应小于或等于轴承容积的1/3。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对于高温高转速运行的轴承,应尽量少用带密封面的轴承,增加电机油盖存油量,并装设加油嘴,可提高电机轴承运行寿命。

五、注意保证绝缘完好

对于外圈有绝缘设计的轴承,需注意保证绝缘完好。安装时若破坏了轴承绝缘,很薄的轴承油膜将被轴电压击穿,油膜击穿后,不仅使滚动体润滑条件恶劣,同时产生的电火花会对轴承滚动体形成电蚀,引起滚动体表面不光,加速轴承的磨损。

网友A(2021-10-28):
游泳池水泵中也有用到

网友B:
我用的绝缘轴承,制作轴承的全部材料都是聚四氟乙烯,用在绝缘小车上,耐压220KV

网友A(2022-05-07):
游泳池水泵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