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内置以太网做ModbusTCP主站,如何写入数据

楼主(2020-11-07):
modbusTCP作为主站,如何写入数据到从站。供应商不给力,客户也解决不了。

红框的设置都表示啥意思呀。文档也没有特殊说明,哪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你需要熟知Modbus TCP协议报文格式

你的表格里设置了两个功能码,一个03读、一个16写。

网友A:
打开具体设置后,就有让你填写发送、接收、错误返回等信息。

网友A:
比如会让你填写单元ID、寄存器起始地址、寄存器数量等等信息

然后程序里还需要对这些进行设置。

网友A:
比如你的协议号1和2:

协议号1,功能码为03,用来读取Modbus TCP服务器多路保持寄存器,点开设置:
发送:
正确返回:
错误返回:

网友A:
协议号2,功能码为16,用来写入Modbus TCP服务器多路保持寄存器
发送:
正确返回:
错误返回:

网友A:
三菱FX5U实现Modbus TCP客户端相关指令

  1、SP.SOCOPEN指令:

   2、SP.SOCCLOSE指令:

3、SP.ECPRTCL指令:

网友A:
1、SP.SOCOPEN指令:

指令格式如下所示

指令参数说明如下所示

其中操作数S2含义如下所示

指令举例如下:

网友A:
2、SP.SOCCLOSE指令:

指令格式如下所示:

指令参数说明如下所示

其中操作数S2的含义如下所示
指令举例如下:

网友A:
3、SP.ECPRTCL指令:

指令格式如下所示

指令参数说明如下所示

其中操作数S3的含义如下所示

网友A:
SP.ECPRTCL指令:举例:

和Modbus TCP服务器建立连接部分程序,当Modbus TCP服务器准备就绪时,置位M100即可和Modbus TCP服务器建立连接,程序随即置位M0,即可开始执行SP.ECPRTCL指令,如下所示:

和Modbus TCP服务器断开连接部分程序,当Modbus TCP服务器断开连接或者置位M104时,即可执行断开和Modbus TCP服务器连接的操作,程序随即复位M0~M3,终止执行SP.ECPRTCL指令,如下所示:
读取Modbus TPC服务器8路输入部分程序,功能码02,对应协议号1,M0置位后开始执行该段程序,读取的Modbus TCP服务器8路输入映射到三菱FX5U的8路数字量输出Y0~Y7里,该段程序中的SP.ECPRTCL指令执行完成之后复位M0、置位M1,紧接着去执行下一个SP.ECPRTCL指令,如下所示:

网友A:
写入Modbus TCP服务器8路线圈部分程序,功能码15,对应协议号2,M1置位后开始执行该段程序,使用三菱FX5U的X0~X7去控制Modbus TCP服务器8路线圈,该段程序中的SP.ECPRTCL指令执行完成之后复位M1、置位M2,紧接着去执行下一个SP.ECPRTCL指令,如下所示:

网友A:
读取Modbus TCP服务器4路保持寄存器部分程序,功能码03,对应协议号3,M2置位后开始执行该段程序,读取Modbus TCP服务器4路保持寄存器后转存到三菱FX5U的D0~D3寄存器中,该段程序中的SP.ECPRTCL指令执行完成之后复位M2、置位M3,紧接着去执行下一个SP.ECPRTCL指令,如下所示:

网友A:
写入Modbus TCP服务器4路保持寄存器部分程序,功能码16,对应协议号4,M3置位后开始执行该段程序,使用三菱FX5U的D4~D7去控制Modbus TCP服务器4路保持寄存器,该段程序中的SP.ECPRTCL指令执行完成之后复位M3、置位M0,紧接着又去执行第一个SP.ECPRTCL指令,如下所示:

网友A:
上述举例的协议号:

三菱FX5U以太网端口通信协议支持功能数据包建立:

协议号1,功能码为02,用来读取Modbus TCP服务器多路输入

协议号2,功能码为15,用来写入Modbus TCP服务器多路线圈

协议号3,功能码为03,用来读取Modbus TCP服务器多路保持寄存器

协议号4,功能码为16,用来写入Modbus TCP服务器多路保持寄存器

(1)、协议号1详细设置如下所示:

发送,占用寄存器D1000~D1003,如下所示:

2)、协议号2详细设置如下所示:

    发送,占用寄存器D1107~D1112,如下所示:

(3)、协议号3详细设置如下所示:

发送,占用寄存器D1200~D1203,如下所示:

(4)、协议号4详细设置如下所示:

    发送,占用寄存器D1307~D1315,如下所示:

网友A:
上述案例经过验证的,你理解一下,基本上就能搞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述案例经过验证的,你理解一下,基本上就能搞懂了。



网友C:
关工的专业回复,FX5U套接字666

网友D:
我觉得的楼主可能还是不懂,楼主可能更希望请你帮他直接把项目给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的楼主可能还是不懂,楼主可能更希望请你帮他直接把项目给做了!...

此话何意???

网友E:
关工厉害,学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述案例经过验证的,你理解一下,基本上就能搞懂了。



关工太感谢了。着实三菱的用的少,通讯协议与软件设置的关联没有详细的说明,而且还有程序的编写与软件的设置关联。问题坚决了,就是在协议软件设置的数据长度以后还需要在程序里进行一个写入长度的设置

网友F(2020-12-22):
还没玩过5U,多研究才行

网友G(2021-02-02):
关工厉害,但是感觉有点繁琐啊

网友H:
厉害,我看不懂,学习了

网友I(2021-03-09):
学习一下,正需要看看

网友J(2022-01-04):
引用 网友A:
上述案例经过验证的,你理解一下,基本上就能搞懂了。



关工牛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