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无法打包,找不到KVPacket.prj

楼主(2020-11-08):
组态王项目完成后,打包时点开组态王附带的打包工具时找不到KVPacket.prj,新人求助!!!

网友A:
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重新安装一次软件,重新打包试试。

网友B:
C:\Program Files (x86)\kingview\KVPacket.prj,这个文件在软件的安装目录下。

网友C:
C:\Program Files (x86)\kingview\KVPacket.prj,这个文件在软件的安装目录下。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C:\Program Files (x86)\kingview\KVPacket.prj,这个文件在软件的安装目录下。就可以...



我在D:\Program Files (x86)\kingview\下面找不到这个文件,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rogram Files (x86)\kingview\KVPacket.prj,这个文件在软件的安装目录下。...



我在D:\Program Files (x86)\kingview\下面找不到这个文件,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重新安装一次软件,重新打包试试。



有些奇怪啊,实在不行就重装了,谢谢

网友D(2020-12-21):
那要看你软件安装在哪个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