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运行初始化失败

楼主(2020-11-08):
(图片)

网友A:
与PLC之间连接配置不正确或没连接,或者两台设备使用了一个COM口,安装一下对应的设备驱动才能通讯

网友B:
检查下设备配置的地址,改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PLC之间连接配置不正确或没连接,或者两台设备使用了一个COM口,安装一下对应的设备驱动才能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设备配置的地址,改改就好了。



找到问题了,谢谢

网友C(2021-06-08):
引用 楼主:
"robingsion"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检查下设备配置的地址,改改就好了。】进行回复:        ---------------------------------...



什么原因,我也碰到 了